谁买了FPGA做的LCD2VGA转接板(有图)

楼主(2009-05-09):
现在市面上有几种FPGA+SDRAM做的LCD2VGA的转接板,想分析一下原理,谁买了或者谁有原理图,麻烦传上来研究一下.卖的人说1024*768 @70HZ一点都不闪烁,而且画面很流畅.

我猜想大概的原理图是这样的

12bit色的

楼主:
沉的真快,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这东西现在很值钱,不会有人泄露的!

网友:
买了第一个,但没有原理图.在液晶上测试实际的效果不错,没有在 CRT 上测试,但70Hz的话也许会有一点点闪的感觉吧,等测试了再说.
又边两个密脚的芯片,字被打掉了

楼主:
【3楼】 glj77

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帮忙量一下FPGA跟VGA之间的电路,看是不是一个二阶电阻网络构成的一个DAC,我关键想知道这个.因为我猜他的原理就像我上边画的那个(最下边那个图).只不过他的是16bit的,应该是5R-6G-5B

网友:
这个东西有什么功能啊?好像不是很难做吧?

网友:
是什么转VGA呢?

网友:
是电阻网络DA的,你看看他是500 1K 2K 4K你算算空载的电压一个个来就知道.有的是332组合,3个B,3个G,2个R这样就可以经过过573输出,隔离开来不用CPLD直接驱动;也有电阻网络下接75欧匹配电阻的 也有加保护,2个二极管的那种上下拉到3.3V和地;

网友:
7楼说得没错,基本上都是这样做成DA的,这东西原理简单但具体做起来需要解决很多细节问题的。
我特意搞了一块打算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但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芯片打磨得也相当有水准。
相机不在,过两天拍几个微距上来大家看看。我挺想知道那两个小芯片的具体型号的

网友:
这就是所谓“穷人的DA”吧。

网友:
一楼发的这个VGA的就是altera的原理图1000以上了把 150USD了把;不用电阻网络就用其他VGA DA了,原厂的也有这种开发板;

网友:
楼主发的原理图是 Cyclone II EP2C20 开发板上的,而最上面这个板子的图是象下面这样的

DA电阻网络 (原文件名:VGA.JPG)

5个电阻与显示器内部的75欧电阻形成分压,获得不同的模拟电平

电阻网络 (原文件名:12.JPG)

下面是打磨后的2片IC

打掉字的IC (原文件名:22.JPG)

网友:
这玩意做起来不难。
好处是再破的单片机都可以拿来驱动高分辨率的显示,而且真的是一点都不闪。
缺点是电阻DA颜色不正,有色彩要求的就甭考虑了
那两片打磨IC要么是时钟,要么就是故意放上面骗人的,反正不起什么重要作用。实际上直接取LCD过来的像素时钟用DCM倍上去也够用了。
Xilinx的xc3s50an内置配置Flash的,用不到片外的PROM,一开始也被蒙了,以为那个20脚的是PROM。

楼主(2009-06-10):
11楼照片拍的不错的,通过你的照片,你分析的应该是对的,就是那两个芯片不知道是干吗的,有可能真的像12楼说的,是用来虎人的。可不可以把正方面都拍一下,传上来,想清楚的的看一下

网友:
简易的用电阻网络做DA变换,正规的使用Triple Video DAC芯片,比如AD7123(及国产兼容片),THS8134这类东东。

网友:
同意楼上,好贴。

网友:
这个的成品大约卖多少钱呢?

网友:
Xilinx官方的开发板中好像也有用电阻网络驱动VGA的。

网友:
我日, 电阻网络是可以驱动VGA,但人家解决的问题是
     ARM9带不了高分辨率的TFT, 因为 设分辨率为800*600  70Hz 16位色, SDRMA读的速度就要求要 70*800*600*16bit/秒 即要67.2M/byte   那不计向刷新数据时写SDRAM, 还有通常程序还要在SDRMA中运行  导致SDRAM速度跟不上屏幕闪烁刷屏慢
这个方安解决办法:
    ARM9  20Hz输出, FPGA读入ARM9输出的数据 存入SDRAM作缓存 并从缓存中读数, 输出一个70Hz的TFT信号, 主要减少了ARM9程序对SDRAM速度的消耗

网友:
好贴啊,这个东西真的很不错,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2009-12-27):
这个网上找到的,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我前两天帮同学做了一个,也不是很难,功能就是把2410出来的1024x768@ 20HZ的液晶信号取出来,保存到SDRAM里面,再用FPGA按照1024x768 @60HZ的方式刷出去,相当的稳定,输出到VGA是8bit颜色的。原理就是取液晶数据,放在FIFO里面,然后由负责SDRAM读写的单元写入SDRAM,然后再用SDRAM读写控制将数据取出来,输出到VGA信号发生器就行了。我的那个SDRAM读写单元主要是用来仲裁SDRAM的读写的。SDRAM最后跑的速度是96MHZ,16bit总线。
   用不了多大的FPGA就可以做,我用的是EP2C5,大概花了70%左右的资源,里面还有一些测试的模块。
   后面输出到显示器用了一篇ADV7123,大家上面说的电阻应该也是可以的,我看很多国外的人都那么做,只是颜色可能不准。ADV7123画板子的时候要注意布线,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滤波电感啥的也要加上,参考源要离芯片近点,不然会有水波纹。
   但是我做的那个不能自动识别外面输入的行、列数,只能先在程序里面写死是支持1024x768还是800x600.有点土的说。

网友:
我看那个板子的资料上说,分辨率设置还得在外面有几个SW  设置一下才能确定分辨率。杭州立宇泰做的那个板

网友:
23楼的 那个代码只是一个VGA的时序,读RAM和读LCD数据这块都没有

网友:
帖子怎么沉了?大家还有关注的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前两天帮同学做了一个,也不是很难,功能就是把2410出来的1024x768@ 20HZ的液晶信号取出来,保存到SDRAM里面,再用FPGA按照1024x768 @60HZ的方式刷出去,相当的稳定,输出到VGA是8bit颜色的。原理就是取液晶数据,放在FIFO里面,然后由负责SDRAM读写的单元写入SDRAM,然后再用SDRAM读写控制将数据取出来,输出到VGA信号发生器就行了。我的那个SDRAM读写单元主要是用来仲裁SDRAM的读写的。SDRAM最后跑的速度是96MHZ,16bit总线。
   用不了多大的FPGA就可以做,我用的是EP2C5,大概花了70%左右的资源,里面还有一些测试的模块。
   后面输出到显示器用了一篇ADV7123,大家上面说的电阻应该也是可以的,我看很多国外的人都那么做,只是颜色可能不准。ADV7123画板子的时候要注意布线,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滤波电......

EP2C5成本太高了,感觉这种提高刷新率的做好不好,还不如总线式的

网友:
应该是不容易。

先要将LVDS 转为数字信号, 不过现在的FPGA管脚都可以吃LVDS了, 然后DESER,如果输入解析度和输出解析度之间有差异, 还要做line buffer, frame buffer, scaler 等, 最后用VGA格式输出。

还有难点就是如果要吃不同的屏信号, LVDS信号输入排列应该是很容易重新定义的, 这样配置文件就要很容易修改---这事后话了。

网友:
关注 主要减少了ARM9程序对SDRAM速度的消耗

网友:
找找MINI2440的VGA转接板图

网友(2010-01-30):
再继续关注中!

网友(2010-04-01):
回复 网友B:
我有这个板子,对它也研究过一段时间,两个打磨芯片不是虎人的,一个是单片机,按引脚分布估计是2051,2052之类的,估计是的芯片,它开机不久后就会通过三只信号脚发信号到XC3S50AN,但是它们是一样的,如下图:

另一个不详,我提供一下资料,大家来分析下,估计是一倍频芯片,4脚和5脚接晶振,20MHz,11脚和3脚接GND,14脚和2脚接VCC,3.3V的,8脚,9脚,10脚输出波形到XC3S50AN,15脚和16脚(忘记了,好似是12脚和13脚)是I2C接口,接到单片机,估计是配置用的,我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了数据,
发送顺序如下:
D2H,16H,D3H
D2H,16H,00H
D2H,08H,05H
D2H,09H,05H
D2H,0AH,00H
D2H,08H,......
想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要用单片机呢?起到 一个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来配置那个时钟芯片啊
XC3S50AN的锁相环不能动态配置?我觉得用一片FPGA足以,Xilinx的片子没有用过,Altera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用过XC3S50AN,估计里面是没有锁相环的,选用XC3S50AN估计是设计者出于成本考虑的.

这个片子应该在3美金左右,和Altera的比起来,价格有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高手能看出那个用于倍频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呢.

不对啊。。看看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测打磨IC的8脚,9脚,10脚输出到XC3S50AN的频率很高,10ns的分析仪也读不准信号,可以肯定小于10ns的.

他这个板子最大能刷出来1024*768@70 那么所需的时钟信号75MHZ就够了,为何要搞超过100MHz的东东过来呢。。。
难道是给SDRAM用的133MHz??
兄弟能否测量出8脚,9脚,10脚出来的波形是否有相位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面我用10ns时测的波形,我认为不是真实的,估计是130MHz或更高.

感觉这个波形乱了。。。。
要是用示波器应该可以看出来是否有相位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唉!我的古董示波器只有20MHz,完全没反应呢.
这个。。。。。。。。。。。。。。。哈哈,这个东西看似不难,不过要是做的好,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只要知道打磨芯片的型号,问题就稍为简单一点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难点在于怎么判断输入信号的有效性和仲裁SDRAM的读写。

网友:
这个板子上面有晶振吗?给FPGA的晶振,有的话,是什么频率的?

网友:
有用,我手上有液晶。  真考虑怎么变成显示器呢!

网友:
我们用EPM240和SRAM做过,不过用的CPLD资源少只能固定分辨率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很麻烦吧

X的片子没用过

用A的片子做的话  应该不困难 加个SDRAM就可以了

网友(2010-05-04):
看我的签名,哈哈。其实很简单。

网友:
闲来无事,抄了楼主的第一块板

原理图PCB: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2930.rar(文件大小:49K) (原文件名:LCD2VGA.rar)

基本完成,那位愿意继续完善,请共享下!

ngzhang 兽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04448&bbs_page_no=2&bbs_id=1029

确实只能扫到1个器件。只需要.bit文件即可配置FPGA和内部的FLASH。

不能把这块板当开发板使了。

网友:
clka: 75MHz 应是VGA的点时钟。
clkd:60MHz
clkb 无

SDRAM时钟管脚 120MHz

单片机通过串行接口控制时钟芯片,刚上电时可从示波器上看到串行时钟和数据(DIP16的12 13脚),估计是SPI接口
所以,DIP16应是一含SPI接口的时钟芯片。

STC的单片机估计使用内部振荡,没测出工作频率。

网友:
其实DIP6是啥片子不重要。

网友:
呃,据我目前的了解,XILINX的DCM好像不能动态配置,或者说我没研究过。只能在配置初始的时候配置好频率,比如说输入25M,给你输出一个66M这类都是可以的。
另外这个FPGA只能用有源晶振,如果旁边没有有源晶振的话,那就是楼上各位的分析了,很可能是个时钟芯片。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用外挂可编程频率芯片的原因。

那个单片机有可能是输出一些复位或者标志信号(比如说现在输入时钟多少,需要配置成多少分辨率这些),以及加密。

电阻网络的DA实现差不多的效果是没问题的。。。当年刚学FPGA时做的作业。

实际效果还是相当可观。

网友:
LZ图3是 DE0上的  呵呵

网友(2010-06-15):
经过一定的研究,我发现其实在XILIXN的FPGA里面,实现任意频率的综合(当然有最高限度),是可以实现的。而且通过调用DCM的隐藏工作模式,可以工作在平均相位模式(可能不是这么翻译),此时非完美分频比的情况下,jitter可以大大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貌似Spartan-6的PLL可以动态重构?看xapp879

网友:
去看一下s3e starter的参考设计,1hz到200m频率发生器的那个。

网友:
用EP1c6 FPGA +  64M sdram  可以做出这样的VGA显卡吗 ? 还有能介绍下MINI2440 lcd  数据怎么读取  什么格式的

网友:
mark一下,分析得不错,正需要

网友:
[亮骚] 给OMAP3核心板做了个底板,XC3S50AN+DDR,能推TFT 24位色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1152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redroof&bbs_id=9999

这个功能似乎更强大. 也有可能公布代码(楼主正在整理)

=====================================================================================================================

OMAP3的控制器像素时钟最高只能有75MHz,推不了1280x1024这种高分辨率的液晶屏幕。但可以让OMAP3的dss出较低帧率的信号,在高分辨率下就无需那么高的像素时钟。FPGA在这里是直接收了OMAP出来低帧率的,扔到内存里,再用FPGA生成个高帧率的,同时从内存里读出收进来的像素数据,LVDS发给屏幕,这样也节省了一些处理器在运行时候的内存带宽开销。
比较类似于OMAP带的那个RFBI(Remote Frame Buffer Interface),一开始确实是想做RFBI接口的,因为懒得去弄OMAP3的RFBI驱动,就还是用了常用的parallel接口。
因为要同时收发1280 x 1024 x 24bit x (24+60)fps,一共要315MB/s,SDRAM不够用(32bit的够了,但嫌它脚太多),只好上DDR了。

=====================================================================================================================

对V大和OpenOMAP仰慕已久,能参与进来很荣幸。这个其实还有很多修改的想法,您如果愿意就把它加进去吧,可能的话希望您能把JTAG几个脚直接给GPIO,之后我就能写个Linux下的FPGA配置和调试的驱动,省掉xilinx的下载线,能玩这颗fpga的人就多了。

先上个这个板子的原理图,FPGA的代码还有些小毛病先不贴了,解决完整理好会发布出来的。
Linux用的是TI的PSP,u-boot用git的最新版本,做了补丁在 http://code.google.com/p/devkit8000-unofficial-patches/downloads/list
Devkit8000和Mini8100都可以用的,官方的2.6.22内核确实有点老,跑新的dvsdk有问题。

=====================================================================================================================

网友(2010-08-05):
【105楼】 zjiafu
可以交流下吗  我也在做VGA  q:25307957,2  去掉逗号!

网友:
说实话,LS的行为让你在你老板眼里也就值这点钱了……

网友:
你这种行为不好,你作为一个员工不该以谈条件的方式跟老板交涉,作为老板很难容忍一个技术人员敢拿技术来要挟

网友(2010-09-28):
NET "VCK"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这个约束有点意思。

网友:
在淘宝看到一个,似乎简单很多,有谁知道原理

网友:
FPG的内核电压 它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2011-01-17):
这个我曾接触过,开始时用的s3C2440,用FPGA刷到VGA,1024x768的,但是遇到的问题是2440输出的帧率太低了(貌似才17),在wince上编的刷屏的程序会一卡一卡的,FPGA里面虽然能到70Hz,但是实际的图像信息不够,后来换了个ARM,用的是思瑞的。

网友(2011-05-01):
现在论坛里的文件为什么不能下载?我登陆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论坛里的文件为什么不能下载?我登陆了呀
5/1机房被操,等上班才会开放...哈

网友(2011-07-20):
学习,正在看很古老的XC3090A。

网友:
107头像给力

网友:
这贴很给力

网友:
http://blog.csdn.net/dfysy/article/details/6092744
完全可以自己设计。。。。这个不难,我做过。。。

网友(2013-03-04):
做个记号关注

网友(2013-04-11):
第一易嵌上看到类似产品,我权限不够,无法下载
http://www.1yq.com/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