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控制电调,并进行调速?

楼主(2009-05-10):
我用单片机模拟接收机信号,但不太会调速,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用带PWM的MCU最简单,按周期20ms,占空5%--10%变化就是一路的标准控制信号,没有PWM也可用定时器加IO做

网友(2009-07-31):
看这个波形,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2010-05-03):
回复 网友A:
看这个波形,就可以做出来。

引用图片

说明错了,1--1.5  由快到停  1.5--2  反向由停到快

网友:
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我没错

网友(2010-06-24):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那是双向电调,单向或无刷的是1-2ms 由最快到停!

网友(2013-03-13):
我是来学习学习的。。。。真好这个帖子、、、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1.5ms+/-0.5ms信号,也称为PPM信号,其中在1.5ms时对应的中点,而1.0ms和2.0ms对应两个极端值.

网友:
楼主,你模拟出这个信号了吗,我同样也在在这个东西啊,交流一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