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讲解一下这个电荷泵升压的工作过程

楼主(2009-05-10):
看了个vivalite大虾的H桥驱动中有个升压电路,也知道是个电荷泵,但是具体它的升压过程还是不理解,
哪位大虾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
假设上电初始MCU输出是低电平,Q19导通,
Q19的C极是低电平,Q17截止,Q18导通,
48V通过D5对C7充电,
当MCU输出电平翻转后是高电平,
Q19截止,Q17导通,Q18截止,
14V通过Q17接到C7负极,
因为C7的电压还在,所以被抬高了14V,
多出来的电压就经过D6对C8充电!
周而复始,
所以理论上C8的电压就等于:48+14V-(0.7*3+0.2)=59.7V。
实际电压会被负载和电容还有MCU的频率左右着,
接负载时最高电压不会超过60V!
因为电容处于方波突变充电,
还有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压差,所以效率不会很高!

楼主:
【1楼】 bbsniua 鹏

谢谢您,我还有2个地方比较疑惑
1、您的48+14V-(0.7*3+0.2)=59.7V公式中+0.2怎么来的呢
2、这个电路要想升压是不是必须要先让C7接地,也是就让它充满电,然后把14V接到负极抬升电压,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想找您求证一下。

网友:
0.2应该是管子的饱和压降.

但是我总觉得那个理论计算的公司不对,我只看到两个LED的压降.

饱和电源倒是有两个

网友:
和古时候水车把水抬高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1楼】 bbsniua 鹏
所以理论上C8的电压就等于:48+14V-(0.7*3+0.2)=59.7V。
=====================================================
严格来说,电压没有59.7V。
C8上的电压应为: 48+14-(0.7*4+0.2*3)=58.6V
0.7*4 分别是 D5压降,D6压降,Q17的Vbe,Q18的Vbe,注意Q17,Q18接近饱和但不饱和。
0.2*3 分别为Q19压降,R19压降(近似值),IO内阻压降(近似值)。

网友:
如果后面没接负载的话输出接近48+14=62V。接上负载变化很大。4148的内阻比较大,接收负载。理论上能升到48+14/2=55V

网友:
to 【5楼】 cowboy

0.7*4 分别是 D5压降,D6压降,Q17的Vbe,Q18的Vbe,注意Q17,Q18接近饱和但不饱和。

不太理解?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算Q17,Q18的BE极压降呢?0.2*3好理解,2N5551饱和V_CES 约为200mV(IB=5mA).

请指教。

网友:
Q17,Q18都是射极跟随器电路,射极输出总是比输入相差一个Vbe,因而也要计算在内。

网友:
to 【9楼】 cowboy Q17,Q18都是射极跟随器电路,射极输出总是比输入相差一个Vbe,因而也要计算在内。

谢谢。

我初时以为Q17,Q18工作在开关状态呢。再问一个,就此电路中,如何确定Q17,Q18是射随器,而不是开关状态呢?

楼主: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搬凳子学习........

网友:
一般来说以发射极输出的为射随器,当然也有例外。

网友:
谢谢。
我的意思是说,从射极输出的用于开关状态的电路(开关管),跟射随器是如何区分的?
从其偏置电路上区分吗?好像很难区分出来。

网友:
开关状态是相对来说的吧!当导通状态时输出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截止状态时输出接近为零,我们就可以认为是工作于开关状态。
就本电路来说,MCU IO输出的是开关量,经Q19放大后仍是开关量,电压摆幅接近14V,因而经Q17,Q18的跟随输出后仍可以认为是开关状态。
实际上Q17,Q18的输出状态由其输入状态确定,假如输入端是1/2Vcc,那么输出也接近1/2Vcc,这样输出级就可以认为是工作于线性状态。而此电路中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而我认为是工作于开关状态。

网友:
先回再看

网友(2010-05-07):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的耐心讲解

网友:
搬个小板凳学习了

网友(2011-08-29):
引用图片【楼主位】lovehebut 蓝色风暴

网友:
我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2016-04-29):
学习了,前辈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