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魏坤的示波器遇到了问题,波形一直在动?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9-05-10):
我用的是AVR mega16实现的,因为只测量较低的频率信号,但是为什么我的波形一直在动呢?

不知道大家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void display_boxing()
{
  uint q=0;
read:
  for(i=0;i<500;i++)
  {
    add=read_adc(1);
  }

while(!(add[q]>=0&&add[q+1]<=0))
{
  q+=1;
  if(q>260)goto read;
}

  //for(i=0;i<240;i++)
  //{
  // add=read_adc(1); //采集AD1通道数据
  //}
for(j=0;j<30;j++)
{
   m=128;
  for(i=j*8;i<(j+1)*8;i++)
  {

   k=add[i+q];
   lcd_buff[k]=(lcd_buff[k]|m);
   lcd_buff[k+1]=(lcd_buff[k+1]|m);
   if(add[i+q]<add[i+1+q])
               {
                 for(k=add[i+q];k<add[i+1+q];k++)
                    {
                      lcd_buff[k]=(lcd_buff[k]|m);
                    }
              }
            else
               {
                 for(k=add[i+q];k>add[i+1+q];k--)
                   {
                       lcd_buff[k]=(lcd_buff[k]|m);
                   }
               }
   m>>=1;
   }

网友:
while(!(add[q]>=0&&add[q+1]<=0))
{
  q+=1;
  if(q>260)goto read;
}

改成

while(!(add[q]>=0&&add[q+5]<=0))
{
  q+=1;
  if(q>260)goto read;
}

应该可以稳定,可能是你采的信号毛刺太多导致误触发所致。

楼主:
改了以后波形晃动的没有那么厉害了,我把触发语句改成了while(!(add[q]=128&&add[q+1]>=128));但晃动还是存在的,...while(!(add[q]>=0&&add[q+1]<=0))  ,按我的理解,应该是add[q]和add[q+1]都为0的时候才满足触发条件,看了你的PDF是上升沿触发,上升沿体现在哪里;了?为什么q+5后就能消除误触发了,误触发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呢?

网友:
触发的程序看不懂啊。希望楼主和魏坤能详细的解释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