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的输出为什么会被削波?

楼主(2009-05-10):
LM324
单电源供电
信号是直流
供电电源是28V
放大倍数3-4倍之间,因为实际用的时候,电位器需要调整

现象:
大信号的时候输出不是同步增加,好像是被限位了。
1.电路上电
2.施加信号,
刚刚开始施加信号的时候,运放能输出20V,过一会,大概保持1秒的时间,输出电压开始下降,经过2-3秒的时间,输出电压缓慢下降到15V。输入信号在这个过程之中没有发生变化。

当输出不超过15V的时候,都是正常放大的的。
第二个图片中,上面的是输入波形,下面的是输出波形,红色的是开始的1秒正常波形,过一会就变成了被削波的波形了

R1前面是正弦半波,R1、C1滤波后的波形就是输入波形
(上面的数值和现象,是用示波器看到的,不过图是我画的)

如果是运放饱和了,为啥开始的1秒不饱和?

网友:
应该是C1、R2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
C1/R1是用来滤波的,这里的波形,用示波器观察,开始的1秒和接下来的波形没什么变化啊。
只是输出出问题了,开始的1秒正常,接下来波形就不对了

网友:
提些建议:大信号输入时,应该先进行衰减。一般运放正向放大控制在20倍较好。反算你的输入信号最大为28/20=1.4Vp-p。要降低失真,实际在1Vp-p左右。那么如果最大信号幅度为4V ,就要衰减到1V,才行!正向放大,还要考虑高频自激的抑制,反馈中要并入小电容。运放不是功放,14脚的电流偏大,就会温漂。 调试时,输入1/2最大信号,输出应该为14v。(中点电压)。

网友:
3楼算错了,楼主是5倍,至于削波原因我目前也奇怪,按楼主参数,(100+50)/68=2.2,增益=1+2.2=3.2,   4*3.2=12.8V,所以未知情况太多,没法说

楼主:
new007
你好,这个电路,我往这里发的时候是改了的,应该是我计算错了,R4那里是3个电阻,2个并联再和一个串联。78K//90+10K=51K
唉,错的厉害,不是5被,具体多少倍我是估算的,因为电位器是调了的,放大倍数应该在3-4倍之间
其实,我没测量输入信号的幅度,只是用示波器观察信号的幅度没什么变化,而输出很明显的,从20V下降到15V,并且被削波了。

楼主:
xujianshan
你好,
我的信号是从0.09V-6V这个范围内的
最大6V,这个很少出现,可就是这个最大的时候,出问题了。
输出小于15V以下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你是说如果加的是直流4V也可能是前1秒20V,然后降到15V,还是加脉动波才有这样现象?

楼主:
你好
我的信号就是我图上画的那种
半波正弦经过滤波后,即:直流上面有交流分量
我没试验过纯直流输入信号
不过是试验过,把负责完全断开,就是运放14脚悬空,他输出就是20V一条直线

楼主:
14脚负载就是10K的电阻,我不小心把负载弄开了,他马上从15V变成20V成一条直线了。
这样看来,好像是运放带负载的能力太差,可是我试验了好几个324,都是这样,只是削波的大小差一点
我也用224试验了一下,情况一样的

即使输出20V也不对啊,28V供电,324再差,也不能差8V啊。

网友:
脉动波的频率多少?我怀疑频率高了

网友:
哈哈,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楼主错把负载电阻R2 1K看成10K,就是红色与橙色的区别。

楼主:
007,
叠加的部分脉动的频率是50Hz

另外,电源是2575,电源的震荡是41Khz,这个震荡窜的到处都是,大约7m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