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机的底座设计

楼主(2009-05-10):
发几个示意图,是一个箱式结构的底座,建议高端机使用这个结构,虽然制造难度大很多(因为需要铸造),但这个结构的刚性、稳定性是目前最好的

另外,特别注意这个结构的Y轴,Y轴支架的运动槽,和直线导轨互相错开,是一个天然的防尘结构,不需要其他防尘装置

楼主:
我用的机器就是这个结构,用了1年了,其间雕刻东西无数,工作台上的切屑经常堆积如山,远不是雕刻PCB那点灰尘能比的,不过Y轴导轨和丝杆仍然是一尘不染

网友:
楼上的用的是哪个牌子的机器?

网友:
的确是有防尘效果。

我们对楼主位的机型的评价:

   先说说用了个两个工作台的材料成本不算什么,但两倍以上的精度控制就不是那么容易控制。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这个结构可以使用。但如果要装配到一定精度真的很难。我们评估过,除非将我们目前的加工设备与装配工艺的精度提高数十倍。这是一个不现实的装配精度要求。

      滑座安装方式很奇特,我们没有发现有厂家会采用这种安装方式。

(两个滑座的安装固定方式有问题)

网友:
很多3030的强悍机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楼主的方案确实不错,但造价恐怕低不了...发张国外的底座导轨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6楼的结构在广告及木工类机器是最通用的,优点是可以做到很大的幅面。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用我们1.9w做价的相样的结构比较合理,亦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结构。比如国内比较有名的工业用雕刻机“北京精雕”及“佳铁”等都是采用这种结构的,只是结构的机架重量要与精度N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