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NMOS无刷电调

楼主(2009-05-10):
有谁做过双NMOS无刷电调,我飞线接了一个,发现电机勉强能启动,输出功率很小,电调发烫。
请问上MOS管的驱动电路怎样弄。有没有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上臂用N沟不方便,你需要电荷泵提供比动力电源高至少5V的电压比较合理

楼主:
看来有点难

楼主:
但是NMOS便宜啊,电流大

网友:
我没做过无刷的,但看资料都是P+N的呀

楼主:
电动自行车上 一般都用双N,电路复杂。模型市场上有双N的电调,但是很少哦。
想借此研究一下

网友:
【5楼】 nter 姚军

hn_ny_dxs 夏风 的贴子,他有做全NMOS的电调,要做个倍压升压电路的。

网友:
世界真是小啊。。楼主  我是王冠群。。咱在嘉华同事一场

网友:
用vivalite的H桥电路也可以,自举电路很可靠,只需要再增加一个半桥即可作为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

高性能分立元件H桥驱动(非自举电容升压,没有IR21XX的缺点PWM可维持在100%)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08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vivalite&bbs_id=9999

经典分立元件H桥驱动(稳定、低成本,可代替IR21XX集成IC驱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084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vivalite&bbs_id=9999

网友(2013-08-15):
高性能分立元件H桥驱动(非自举电容升压,没有IR21XX的缺点PWM可维持在100%)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ite&bbs_id=9999

经典分立元件H桥驱动(稳定、低成本,可代替IR21XX集成IC驱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ite&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