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140这块IC用什么IC替代?

楼主(2009-05-10):
请问一下有哪位知道    PT4140这块IC用什么IC替代?  谢谢,我急着用

网友:
这个IC是液晶屏的背光IC,一般的MP4上的背光IC都可以用,自己可以根据IC改动此部分的电路,或者干脆不用,直接在电源上串联适当的电阻也可以点亮背光,但效果不好

网友:
以后不会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