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CS4330+upc1241H和sd读卡器做的MP3,请大家帮帮忙指导。

楼主(2009-05-10):
本人新手,现在想用AT89S51、CS4330、upc1241H做个MP3。要求不高,MP3只要30秒就够,128kbps的就可以。不知道方案是否可行?
想用软件解码,只用AT89S51是不是还要外加一个缓存器?网上有很多,但是不知道要多大的,懂的高手能帮我算算吗?
附一张没画完的电路,错误也很多,大家帮帮忙啊!

电路 (原文件名:2009-5-10 14-27-34.png)

网友A:
不要播放MP3,放WAV文件有可能能实现.注意AT89S51是5V的哟,不能直接与SD卡接口的.

网友(2012-11-29):
你好,我用stc12c5a32s2(MCU)+W25X80(FLASH)+CS4330(DA)做一个语音模块(软件解码),最近卡住了,主要是CS4330的驱动程序不会写……忘大侠能指点一下——还有,这个架构用软件解码的大致思路能不能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播放MP3,放WAV文件有可能能实现.注意AT89S51是5V的哟,不能直接与SD卡接口的. ...

你好,我用stc12c5a32s2(MCU)+W25X80(FLASH)+CS4330(DA)做一个语音模块(软件解码),最近卡住了,主要是CS4330的驱动程序不会写……忘大侠能指点一下——还有,这个架构用软件解码的大致思路能不能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你能做出来,那还真是大神中的大神级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