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傻孩子死机问题

楼主(2009-05-10):
我的死机情况是这样的,死机时IO全置1了,拔掉电源再插,又好了。
我软件情况是用M8的硬看门狗,中断里面不喂狗的,还有用了AD功能,但硬件上AREF没有加电容,因为电压检查不必太精确,而我的电路上如果单片机复位了会切断电源的。

大体就这样,想请教傻孩子可能出现的原因,找不到原因我睡不着,望傻孩能帮上忙,不胜感激。

网友:
我需要更多的信息阿……

网友:
傻孩子死机????

哦.

很正常啊.

/搞笑一下

楼主:
会不会是AD没有加电容的问题干扰大,我是每90MS,读一次电压值,低于某值时关机,而现在死机全置1,什么都给打开了,蜂鸣器,控制模块。。。断电再上电又好了,情况随机出现,会不会是硬件电路问题呢?那个脚短路了,或那个脚接触到电源了。

网友:
能给我详细描述一下程序的结构么,有哪些功能,分别用什么资源实现的……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焊接问题,气死了,短路了,程序的结构上没有大问题,就用了一个定时中断、一个外部中断和一个串口中断,按键在定时中断里扫描,外部中断做为初始化,AD值在定时中断里扫描,90MS读一次电压值,看门狗在每一个while循环中30ms喂一次

网友:
不行了。眼睛看花了。。。
看成死孩子傻的问题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