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的套件!!用控控制的时候四电机工作速度不一样,总往一边偏

楼主(2009-05-10):
pitolan看到了,回复一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硬件是否已经正常工作了呢?

你是怎么控制的呢?

你发的图是什么意思呢?

请你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
我是用遥控控制的!!从调试软件里可以看出!四个电机的工作速度不同!!四个电调都是好的!!都能正常工作!!
装上浆!四轴起飞就往一边偏!总是一边先起来!! 运放的输出端( 1 ,7, 8脚)我都把电亚调到1.5V了! 中间的那个是加速度感应器吧!!X :1.529V Y 1.435V Z:2.01V.油门加到一定值时!用手转动四轴,能自动平衡!!

楼主:
还有!调试软件里的波形怎么调能是它们尽量重合?

楼主:
pitolan 谢谢你的板子!!我的四轴成功起飞了!!往一边偏是参数设置没搞好!!贴上我的参数!!麻烦看看哪里还要改的?还有气压传感器怎么使用的?

[Setup]
Name=temp
GlobalConfig=195
[Channels]
Gas=2
Gier=4
Nick=3
Roll=1
Poti_1=5
Poti_2=6
Poti_3=7
Poti_4=8
[Stick]
Nick_Roll-P=3
Nick_Roll-D=4
Gier-P=6
[Altitude]
Setpoint=4
MinGas=4
P=1
Barometric-D=1
Z-ACC-Effect=1
Gain=1
[Gyro]
P=85
I=120
DynamicStability=100
ACC_Gyro-Factor=1
ACC_Gyro-Compensation=8
DriftCompensation=4
Main-I=10
[Others]
MinGas=10
MaxGas=250
Compass-Effect=10
UnderVoltage=94
NotGas=50
NotGasTime=100
[User]
Parameter_1=0
Parameter_2=0
Parameter_3=0
Parameter_4=0
Parameter_5=0
Parameter_6=0
Parameter_7=0
Parameter_8=0
[Camera]
ServoNickControl=100
ServoNickCompensation=40
ServoNickInvert=0
ServoNickMin=50
ServoNickMax=150
ServoNickRefreshRate=5
[Loop]
Config=0
GasLimit=70
StickThreshold=90
LoopHysteresis=70
TurnOverNick=100
TurnOverRoll=100
[Coupling]
YawPosFeedback=90
YawNegFeedback=5

网友:
我建议楼主问问题,语气柔和一点,不要都是祈使句.....

网友:
【4楼】 hzj466313530
请参考这个贴,里面有我用的新老版本的参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6692&bbs_page_no=1&bbs_id=1025

【5楼】 hitsxg 广州老史

:)

楼主:
【5楼】 hitsxg 广州老史
不好意思哦!我一般说话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