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说起来很简单的题目,请教内行。

楼主(2009-05-10):
一个平面将空间分割成A,B二个区域,B区内有一块永磁体,请问在A区内有无可能控制永磁体的位姿? 怎么做?

无其他条件,永磁体的位置范围并不要求有多大,不考虑重力。

网友:
应该可以,不是很了解题目,我只知道小时候玩的,拿两个永磁一个放在桌上,一个放在桌下面,上面的永磁可以跟着下面的永磁做一定的运动。

楼主:
那是有摩擦力的情况下。

网友:
也许是动态,PWM控制吧.

楼主:
DX也未免太吝啬了,加标点才12个,请多指点。

网友:
据我的所知,不可能.

楼主:
先生加标点才9个。哈哈。

网友:
我来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吧,也许是错误的.

控制永磁体的位置,就是使它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假定A区已经有了一个参照系.
首先,假设原来状态是静止的.这里就要使它改变状态.从静止到运动,再到静止.
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对于磁场来说,是一个物体.而这个物体(磁场)就可以穿越A区和B区.
也就是说,首先要让永磁体受力,改变它的状态;而后又不受力,保持匀速运动;最后再受力,使它的运动停止下来.从而改变它的位置.

-----这是一个初步的分析,如果有问题,后面就不继续了.

楼主:
对,首先是个对惯性的认识,如同控制卫星姿态。

请继续,我聆听。

网友:
好,那就继续分析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永磁体受力的最终表现是一个合力.这个合力最终可以分解成为两个分力:一个是沿着运动方向的力,一个是垂直于该方向上的力.第一个分力改变运动状态.而第二个分力是需要用另外一个动态的力,加以平衡,使之为0.
所以第二个分力的产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A区控制B区磁铁的运动,所以要在A区设定一个沿磁铁运动方向的磁场,用以改变第二个分力的大小.这个力的大小,要根据磁铁的位置来判断.所以,就要使用一个元件或者多个元件来感应磁铁的位置.这是启动的状态.

在匀速运动过程中,磁铁应该是不受力的作用.而感应元件继续感应磁铁的位置.

当感应到磁铁接近终点的时候,给磁铁一个反向的力,使它能够停下来.这时候施加的力,在沿着运动方向是和启动的时候相反;而垂直于运动方向的受力状态应该和启动时相同.当到达终点后,则应该取消所有的外加的力.

这里的力,就是一个A区产生的磁场对磁铁的作用.所以,要达到LZ的目标,就必须在A区产生两个或者多个磁场.

这个分析不知道对不对.请DX们指正.

网友:
总结:可以控制。那个磁浮的就是一个例子

楼主:
【10楼】 dhyana
        总结:可以控制。那个磁浮的就是一个例子
---------------------------------------------------
请注意, 不考虑重力。

【9楼】 ywl0409 老黄牛
有劳了。看来,用文字描述太累,我们没有找到切入点,和合理的思索路子。
可能,最终,几句话即可。

网友:
是这么回事情.

网友:
可以控制,以合适的速度,角度旋转磁铁, 就可以 控制。

楼主:
【13楼】 zhang_sir67799
可以控制,以合适的速度,角度旋转磁铁, 就可以 控制。

先生,这样说不解决问题啊。

网友:
不考虑重力也可以。双环形磁窝

楼主:
双环形磁窝,怎讲?

网友:
大环形磁场,提供内聚引力,内部中心反相小磁环,提供排斥控制,大环和小环的磁力线闭合区域,有一个临界区。
想法,没有实际做过测试。

网友:
我觉得肯定可以控制,只是不容易控制罢了!
你知道一个磁动势,当然就可以拿另一个磁动势来控制它,因为可以产生任何方向的力嘛!只是控制精度、方法之类的问题!

网友(2014-05-11):
哈哈。只要能想到,都能做到。
问题是怎么做的问题了。
一个线圈肯定是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