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的虚拟示波器

楼主(2009-05-10):
图片不会压缩到小于300K,下位机是用AD8056+AD9283+FPGA+SRAM+CY7C68013做的,上位机用LABVIEW画的。
不知道是否有人感兴趣。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3930.jpg(文件大小:87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3931.jpg(文件大小:785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3932.jpg(文件大小:785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5.jpg)

网友:
不懂FPGA可能会拦住一些人, 而且电路板相对较复杂,感觉不是很适合DIY,出套件也许有人感兴趣

楼主:
其实FPGA并不难,只要算法或逻辑不做复杂的,如果会用C语言利用Verilog是可以搞出来的。
当初选FPGA是因为内部可生成FIFO,所以没有选择CPLD。
坛理的朋友搞DIY无非是兴趣或想通过某种项目提升某方面专业知识而已啦。

楼主:
另外我发现这个论坛很热闹,所以来凑热闹

网友:
有兴趣,求开源,多谢。我现在也在搞ad603+ad8041+ad9280+fpga+CY7C68013。刚搞到一半,上位机一点都没碰。

楼主:
我做的示波器通道部分有点问题,我把单端信号通过放大器转成差分信号给AD9283但是有问题所以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啦,就差这一步我就可以,继续上位机的软触部分了。

楼主:
谢谢4楼的朋友参与目前还没有整理,之后再说

楼主:
看了坛里所有有关数字示波器的帖子,采样速率在50M以下(不做等效采样的)其实对实际应用是没有用的,我的体会是模拟示波器不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但数字示波器灵活的触发方式是很容易实现的,想想看我们的成品或设计莫名的出错、跑飞模拟示波器的能帮上我们多大的忙???????????????
另外有朋友说虚拟的示波器麻烦又要硬件又要电脑,其实好好想想有的时候这些数据集是分析问题的前提,计算机怎么发达了,为什么不让它帮我们分析或仿真呢??????????????
其实我的想法是我们的注意力不应集中在示波器的硬件上,只要他能满足我们的捕捉要求就好,分析数据才能解决问题,大家说对吗?????????

网友:
对 但我一点也不动,向学 有没有初级的资料啊

网友:
我跟你学  傻瓜资料最好,能带我入门旧好

楼主:
大家都抱怨原件不好找,等完成了定点套件给大家

网友:
看样子做得不错的,但不是很懂你这些话的意思:

“采样速率在50M以下(不做等效采样的)其实对实际应用是没有用的,我的体会是模拟示波器不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但数字示波器灵活的触发方式是很容易实现的,想想看我们的成品或设计莫名的出错、跑飞模拟示波器的能帮上我们多大的忙”

你是想说数字存储示波器由于有存储功能,能捕捉瞬间出现的波形,所以比模拟示波器有用,是吧?那和“采样速率在50M以下”又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lz有理,非常支持虚拟示波器

网友:
某些高档的示波器不就是一台电脑吗?还用的xp的系统。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mini甚至更小的主板(巴掌大小),用电子盘装系统,面板做成示波器模样,把模拟、采集部分也放进去(PCI?USB?)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只要能diy出真正实用的虚拟示波器,完全可以DIY成台式示波器。

网友:
希望LZ开源,写个简单的教程,我是新手,相信大部分都是新手,老手很少到处找解决方案

网友:
对渴望LZ开源

楼主:
采样速率在50M,我是想说当码点描绘图形时要想好点只能测量5M的波形,5M又能干什么呢?

楼主:
有朋友用过AD9283吗,我的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
为什么老兄你就是不用ad9280呢?我现在用的很爽啊。单端输入,少跟线,非要搞差分干什么啊?

楼主:
不就图个快吗,用运放搭的不对,可以帮忙吗?

楼主:
大家看看这篇文章
http://www.eefocus.com/article/09-04/68892s.html

楼主:
http://www.eefocus.com/article/09-04/68889s.html

楼主:
http://www.eefocus.com/html/09-04/985327030329jV4w.shtml

网友:
我想用LTC2280来搞一个,因为手头正好有一片105MPS 的双通道10bit

楼主:
当然可以了
其他的你用什么

楼主:
昨天定了AD8138来驱动ADC

网友:
请教一下目前市场上的虚拟示波器哪家物美价廉的?

楼主:
前面网址你读了吗?商业化的都差不多,最好你找一下带二次开发的就行,已被灵活使用

网友:
【29楼】 livenj 前面网址你读了吗?商业化的都差不多,最好你找一下带二次开发的就行,已被灵活使用 .

大致浏览了

但是大多介绍的是国外的,不现实,标价都是$

二次开发就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敢买网上DIY的

我买来是做工具,工具如果有很多BUG,还怎么干活啊

网友:
是啊,反正我们做开发的在调试时,都要开电脑,用虚拟示波器更方便,硬件成本低了,显示屏幕大了。
魏坤的那个东东比较适合外出携带。

楼主:
带二次开发的就行指示为使用提供方便,比如说你要老化一个产品,需要长时间连续观察测试点的变化情况,现成的软件是不支持的。
所以有二次开发的就可能会实现。(可以定时采集吗^-^,这样你不就可以去睡个好觉了)

网友:
我感觉虚拟仪器很占用PC时间,以前做过一并口采集,数据取回PC时为了不丢数据,基本不开其他程序,如果要调试且这调试程序也比较消耗PC时间,那可能会在采集上有问题,我原来加了512KB的FIFO做缓冲来提高连续性,但我不能保证任意其他程序运行时我的采集不会由于FIFO满丢数据

楼主:
我的硬件(USB传输)在测试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单核CPU在开起别的软件时传输时间由27mS增值100多而且根据运行软件大小而时间不等,幸好如果是双核CPU的话labview8.5支持双核操作,基本无影响。

网友:
关注,希望楼主开源哦

楼主:
问题是我遇到些问题AD9283的驱动一直未解决,希望看过帖子的朋友帮忙

楼主:
我用过AD8056如上图,不成,现在找来AD8138还不行不知道那错了

楼主(2009-10-30):
问题已经解决
正在整理图纸

楼主:
大家一般都对前端电路感兴趣,我先把图贴上

楼主:
电路含有的功能描述:1:1/1:10输入衰减、自动校正、硬件触发、电压增益控制、输入带宽限制,最大采样率100M。
双通道输入有共地保护,这里只是单通道

楼主:
好长时间没来了,我的帖子都沉下去了。

网友:
多年前,有人告诉我:无线电→无限赔钱的店,
多年后,我依然如故:空闲时间,杂七杂八地做了一堆电子小制作,但有个示波器的梦想一直没实现!

网友:
楼主这个比较强大啊

能否把电路转化成PDF 格式传上来 或者是 PROTEL 格式的也可以啊

你贴的图片看不清楚

楼主:
清晰版的原理图,欢迎指正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4629.pdf(文件大小:25K) (原文件名:Protel Schematic.pdf)

楼主(2009-12-14):
最近制板先发个清晰PCB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14327.pdf(文件大小:194K) (原文件名:PCB.pdf)

楼主:
较上一版本是有区别的,电路含有的功能描述:2:1/50:1输入衰减、电压增益控制、16通道逻辑分析、模拟通道最大采样率100M,数字通道最大采样率200M。

楼主:
请阿莫置酷

网友:
支持置酷 。usb3.0很快就普及.虚拟示波器性能将得到很大提升,前景看好。另外请问 livenj,你的示波器价钱大约多少?谢谢。

楼主:
过些时间等板回来了,在开一个新帖。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是否带硬件触发?

楼主:
原计划带后来有去掉了,因为电平从速度上讲比较器跳变到开始采集,和用ad数据比较法从触发速度上讲应该是一样的,另外还可以实现脉宽触发,所以这个版本中没有加硬件触发,加入逻辑分析后外触发的地方没有了,所以也去掉了。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344295980

网友:
应该开个新贴,这个帖子时间太久了。请问livenj,第一批板子什么时间能到货?

楼主:
我在等机壳确认尺寸,板已经画好需要效验插口位置是否正确,之后在发板。

楼主:
再上传一个样机立体图样我用Solidworks画的,预计成品就是这个样子,后面是外接9v电源和USB接口,和校正频率输出,前面地方不够把校正频率输出安排到后面了,使用应该还算方便吧。
基本功能描述:2:1/50:1输入衰减、电压增益控制、16通道逻辑分析、模拟通道带宽大于20M,ad最大采样率100M,数字通道最大采样率200M,逻辑通道和模拟通道都具备软件触发电平触发、上升沿触发、脉宽触发、交替触发、自动量程设置、硬件存储深度1M、软件实现连续存储(计算机实现), 计算机软件由LABBIEW8.5实现。

楼主:
沉的真快啊,阿莫的网站真是热门

楼主:
今天画了立体图才发现PCB的原件位置有问题,板得重做,我现在手头只有一套原件,真是麻烦啊

网友:
支持!支持!尽快出套件!

楼主:
今天板子到手,测试版混合示波器MSO16AD正式开始,希望大家参与讨论。欢迎加入DIY MSO混合示波器QQ群,群号:71825431。

楼主:
混合示波器MSO16AD会涉及即到,USB通讯部分(CY7C68013)、FPGA部分(EP2C5Q208)、上位机LABVIEW程序、模拟电路部分,就这个项目来讲,硬件关键处在模拟电路,软件在fpga为核心的数据处理系统,USB高速通讯,及计算机控制显示程序。

网友:
不错不错,做过DSP+PCI9030的双通道数据采集频谱分析,PCI插卡,上位机是labwindows,现在对FPGA和usb比较感兴趣。
关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不错,做过DSP+PCI9030的双通道数据采集频谱分析,PCI插卡,上位机是labwindows,现在对FPGA和usb比较感兴趣。
关注中..............
欢迎加入QQ群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大家可以看我发的帖子,但是上位机软件做得不好

网友:
这个项目不错,跟进中,希望能出套件!

网友(2010-05-28):
强人  酷的很

网友(2012-02-26):
Ourdev上面牛人哈多

网友:
跟我的设计太像了。 主控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我的设计太像了。 主控都一样!
楼主2009年就出了,你好像应当说:

我的与楼主的太像了。

网友:
AD9283是不是噪声比较大些?

网友(2012-04-24):
楼主是不是已经做出来了?

楼主(2012-07-19):
最近又搞通了FPGA+nios+SDRAM直接驱动AT070TN92(7"TFT)屏,看看能不能加上,让他变成手持式的。

网友(2012-10-18):
引用 楼主:
最近又搞通了FPGA+nios+SDRAM直接驱动AT070TN92(7"TFT)屏,看看能不能加上,让他变成手持式的。 ...

你好,可以具体介绍下(FPGA+nios+SD卡+AT070TN92(7"TFT))你这个方案的情况吗?可以提供一点帮助吗?我付出应有的酬劳,我正需要,看到回复的话可以联系我,QQ:54626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