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搞铝的DIY好东西

楼主(2009-05-1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4c3a0ba9a8be42204298ec941968de6.htm
可搞铝的DIY好东西

网友:
大哥,你指望这个搞铝啊。。。比较勉强阿。。。

楼主:
在不经这是钻铣床,一切要事实说话吧.忽悠的事天天演,一切都在半梦半醒中.

网友:
这东西是全手动的吧。

楼主:
若是动手能力强,改成数控比较简单,150=3个57步进电机,加一个三轴TA8435控制板,其它瞧你发挥了

网友:
楼主那个不一定能搞铝,而且是手动的机子
我问买家了,这是一台为手动而做的机子

买家的回答节选:1全手动  2质量好不好个人标准不同,反正肯定跟进口是没法比的   3加工精度从机床本身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是麻烦是肯定的   4高人肯定能改,毕竟把手部位是螺丝固定,换上不进电机就是,但是要把精度改出来的话应该很麻烦吧,

网友:
既然按照楼主说的,150买3个2手57电机就能改了,还能干铝,那我只能说,您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强啊,5imx啊cdle啊,diy亚洲馆啊,那些自己造机架的也好,买现成机架的也好,全是傻的,全不知道用便宜铣床改,就您聪明睿智,看到了大家都没看到的,实在是诸葛再世啊~您是这意思吧?

要不您改来大家看看效果,效果好我看直接可以卖5000不成问题啊,您1500+150进,5000出,这利润!嗨,爽阿!

网友:
这机子不会是塑料的吧?

楼主:
对想入门卖相比实用重要,对使用者实用比外表重要.
1500+150进,5000出,这利润!嗨,爽阿!
这样的好事只对上海这种地方合适,不然对不起哪房价.

网友:
还好吧,上海虬江路以前也是2手的圣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