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MA726x系列(已经完成整机测试飞行的)。。德国程序讨论,升级区!

楼主(2009-05-11):
本帖适合MM726X + ENC03B+A +MEGA644P 的主控板,仿制的德国四轴飞行器。程序根据具体的情况升级区!请C编程高手。。掺入。指点。帮助!!!TKS

目的很明确:优化四轴系统(包括硬件+软件)。为了使我们的四轴在空中飞的更稳,更加智能!

网友:
顶一个!
俺现在还在研究那源码呢!呵呵……
从整体入手,刚刚接触到核心代码区:
MotorRegler();

希望高手来解读……那写的实在是太乱了~

楼主:
呵呵。。。德国英文看了头疼!。。。。

昨天晚上,进行了德国源代码的编译,更改了ACC_AMPLIFY 的赋值。。。由源码的12改成了18 。。。下面是AMPLIFY=18的HEX文件!

根据比例关系式算得: 因我的加速度传感器用的是MMA7261: 480mv /g

so ..... 480/x=600/12 =>x=9.6   约等于10 。。。下面是MMA7261 AMPLIFY=10的HEX文件!

网友:
是这样计算的吗?感觉不像,个人看法.

楼主:
to 【3楼】 david168

呵呵。。我说的比例关系式计算了。当热不是什么XYZ的方程式了。但是有点问题。我现在用的飞控程序AMPLIFY的值都改到了18.感觉ACC和陀螺仪的波形就成一根线了。(重合的非常好!)

用AMPLIFY=10 的测序上机测试。。MY GOD!陀螺的波形还行,但ACC的波形峰值变小了一半。搞不清楚:(

网友:
我感觉波形不是很重要 只是做个参考 我的波形很好 但是起飞的时候总往一边跑

楼主:
to【5楼】 david168

我感觉波形不是很重要 只是做个参考 我的波形很好 但是起飞的时候总往一边跑

~~~~~~~~~~~~~~~~~~~~~~~~~~~~~~~~~~~~~~~~~~~~~~~~~~~~~~~~~~~~~~~~~~~~~~~~
个人感觉也不是非常重要(做过不同的对比试验)。但论坛的DIY上表明。。尽可能让两波形重合在一起呀???

你说起飞的时候机器会往一边跑。。这是很正常的,你需要通过控的微调了调整起飞的姿态(你可以用眼来观察四个电机的转速,在保证它刚好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时候,,,通过微调来调整四个电机的转速。不过千万控制好油门!不然后果不敢设想。。。切记!!!)这样起飞后就几乎垂直上升了。然后在控制你就要通过方向杆来控制平衡,前后左右,旋转了。

网友:
gl516  能否留个Q

楼主:
QQ: 16734371 请加入时填写“四轴”。。。。TKS!.....共同学习,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