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兄弟我的EC5老连不上,提示出错,请检查!

楼主(2009-05-11):
我的EC5用了2个月感觉还可以,可昨晚的时候突然挂了,连不上,以为芯片没上电,可是上电了……把线拆了重新装上再试还是提示出错,到底是EC5的问题还是,我的C8051F350挂了呢?大家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东西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挂掉的
你重装一下驱动试试

楼主:
可是把下载器程序和驱动重新安装了,还是老问题啊!

网友:
打开目录:C:\SiLabs\MCU\Utilities\USB Reset
双击文件:USB Debug Adapter Firmware Reset.exe
更新usb firmware 试试看

楼主:
谢谢【4楼】 lnskngdc ,实验了,还真行啊!真的非常感谢lnskngdc !

网友:
客气了,我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新华龙的技术支持告诉我的。

楼主:
哦,还是感谢lnskngdc 的帮助!
但是现在那问题有出现了,刚开始能两次识别芯片型号为C8051F350(我用的型号就是C8051F350)我以为一切OK,
可再一次进行识别的时候,有把错误的把芯片型号识别为C8051F000,程序也不能下载进去了……
真是郁闷啊!晚上就要进行交作品了……,lnskngdc你还有其他的办法没?谢谢了……

网友:
【6楼】 lnskngdc
客气了,我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新华龙的技术支持告诉我的。

有问题,最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技术支持了,6楼已经告诉你了
k,我一直用的挺好,看来用的挺顺也不行啊,少学好多东西塞

网友:
你用什么编译器?
如果是keil的话,直接在工程文件里选择芯片就可以。
如果是它集成的IDE,也不用识别啊。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就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也许是它的BUG?

网友:
010-62551749     找新华龙的技术支持吧

楼主:
是用keil编译器,但是下载程序到芯片是用Silicon C8051F 编程器V6.0!

楼主:
老是把C8051F350的芯片错误识别为C8051F000,真是急死人啊!等下就要进行“挑战杯”的作品验收了啊!

楼主:
新华龙的技术支持的电话也打不通啊!

楼主:
各位兄弟啊!发发话啊!帮帮忙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用keil直接下载就ok了啊,建立keil工程文件时会选择芯片,编译通过后点仿真就把程序下到F350里了,怎么还用编程器?

楼主:
平时都是习惯用keil生成 hex文件,然后用C8051F编程器V6.0把程序下到F350里了,知道keil能在线调试和仿真,
可不知道keil能下载程序到程序下到F350里,谢谢 lnskngdc 的提示和帮助, 我实验一下……

楼主:
设置了一下调试的设备选择,的确可以用Keil进行下载,可是还是出错不能下载,看来是我的C8051F350真的挂了……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4543.jpg(文件大小:454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4544.jpg(文件大小:514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4.jpg)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开电脑后,用手摸一下usb下载线的头(导静电),然后插到电脑上,等10分钟左右,再进行下载。
如果此办法不行,建议换芯片。

楼主:
【19楼】的兄弟,谢谢了!虽然还是没成功但是还是很感激lnskngdc ,也很感谢大家的帮助!
“挑战杯”最后换成了科技论文了,忙了那么就最好却挂在这里虽有些不心干,但是……
还是很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挑战杯”不是九月吗?怎么是这个时候?是索尼赞助的吗?
想起了我参加的那次了,也是因为小事没有成功,遗憾啊!

网友(2009-08-25):
大家好,小弟也遇到这种问题了,出现了把F350识别成F000,怎么回事呢?谢谢
我猜测是芯片烧毁了吧~

11 (原文件名:error.jpg)

网友(2011-05-08):
谢谢哈,救活一个u-ec5

网友(2011-07-19):
悲剧  我也遇到这种事情了  刚刚买的板子。。。。。。

网友(2014-03-10):
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好好检查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