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慎用 pts 7.5 sp3! 重新安装 pts 7.4 sp3 和 MPLAB 连接正常!

楼主(2009-05-11):
可能和谐后的 pts 7.5 sp3 还不稳定!

网友:
我遇到在7.26仿真成功的而在7.4和7.5重新画电路仿真不成呀!

(注意:是重新画电路)

网友:
我的可以<

网友:
俺的木问题。

网友:
我的没问题哟!不要乱讲哟!

网友:
我用74 p3的最后一个nemolic_v2.00.rar包,导致无法仿真,恢复到1.65就好用了。一直没敢尝试75

楼主:
4楼的 说话太随意了吧!

  你的 Pts 7.5 仿真时有没有加载 脚本文件?

网友:
我记得在proteus中直接加进源文件和编译器,会报告“请指定芯片”的错误
你们是怎么搞定的??
我们知道picc中是通过#include"pic.h"指定的,而DEVICE是在mplab菜单中指定的
在Proteus中怎么去指定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