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系列的电压使用

楼主(2009-05-11):
1、网上查了下,33F的I/O能够承受5V的数字信号。这个承受是个什么概念呢?短时间?长时间?当然电流肯定有个最大的限制。一直接着行吗?

2、IO可以承受5V,VCC、VDD呢?可以直接接到5V上吗?据说33F内部有个2.5V的稳压。

33F相对30F来,价格要便宜一些,功耗低,不爱发热。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看它的电气规范,单纯的数字口可以接5V,有模拟复用的不行.VCC肯定不行.

楼主:
那不是跟没有没什么两样?有几个端口会是单纯的数字IO

网友:
VCC肯定是3.3V供电的,就像C51F系列一样,IO口支持5V输入,但是输出只能是3.3V,还有像AD这样的复用引脚肯定是不支持5V的。IO口的作用很大,不要认为使用单片机就全都要用外设,很多的控制使用IO口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