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坏了有什么表现?

楼主(2009-05-11):
有背光,但不正常显示字符。
第一行显示一排黑块,第二行无显示。
这是坏了吗?

网友:
没有正常初始化!时序不对!

网友:
基本判断你的液晶是好的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后来反复试了很多次 又换了芯片 搞定的

网友:
坏的可能性不大,初始化不对

网友:
在网上找个程序烧写下啊!
或是去那冶金公司跟他们那个里程例成

网友:
液晶没有问题,是程序的问题。
不要随便怀疑硬件。

网友:
显示:‘我已损坏,请更换!’

楼主:
可是我的程序是对的,之前显示也都是正确的,怎么今天就不显示了呢

网友:
我这有两个液晶,通电后无显示,后面的芯片发热,程序应该是没错,这个能肯定坏了么,尸体还有什么利用价值么?

网友:
估计拆个背光可以用吧!
把其它电路去掉!把电源接上!把VO接地!
这时候看看显示的是什么!
正常能看见有淡淡的方块!
每个字符都一样的!

网友:
很可惜没有背光!
另外这两个模块也不是标准的,引脚接法我还不确定,感觉应该是这么个接法。

网友(2013-12-14):
我的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的,我 把51的程序拿出来都不行了

网友:
先看看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
再看看程序里面的时序。

网友:
背光问题吧,调节背光,直到看到黑色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