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4SP3在仿8279+51+数码管是遇到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09-05-11):
各位路过的同仁好,今天在编一个8279的显示程序时碰到了点困难。。。我只用8279来驱动数码管显示,不接键盘(图好像截不出来,生成个PDF,看的时候会有点麻烦。CS8255和RD那两个网络是没用的,为了方便调试我直接把数码管的位选全接通了)。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4167.pdf(文件大小:18K) (原文件名:exp_5.pdf)
根据我编写的代码,问题状如下:数码管是全亮的,WR,P20以及CS8279的输出时序是正常的,我用里面的示波器测过。但是8279的输出是不正确,只是电平一直在高低翻转,不知道数据是否写到RAM里了。还是我的命令字有错。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C8279 XBYTE[0xbfff]
#define D8279 XBYTE[0xbeff]

#define Ledmode   0x00
#define Ledwr     0x90

void init8279()
{
        C8279=Ledmode;
        C8279=Ledwr;
}

void main()
{
        init8279();
        while(1)
        {
                D8279=0x01;
        }
}
先谢谢了

网友:
7.4里有8279吗?没吧

网友(2010-09-09):
楼主怎么联系你啊  我近来也在弄8279
可以共同探讨下吗?
我的qq:150216708

网友:
你的数码管扫描端都接到一起了,怎么会好使呢?8279多贵啊,还有人在用?

楼主(2012-01-03):
怎么楼主没来结贴?真是对不住各位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楼主没来结贴?真是对不住各位啊,呵呵

2009-05-11,17:17:34 ~ 2012-01-03,00:08:36
历经数年之后,男人楼主终于回来结自己的(包括其它三个)帖子了。
欢迎楼主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