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我的示波器lm6172输出产生失真,不知为什么,请帮解决一下,T

楼主(2009-05-11):
经改过放大倍数的电路图 (原文件名:电路图.png)

1:电路LM6172B的7脚输出正确,但LM6172A脚的波形就开始失真了!
2:电路中最后输出的波形很小,并且有些失真,研究很久不知为什么,忘请赐教!

楼主:
很久了,也没人回答,就这么置之不理了吗?
在请帮看下,在电路图中的LM6172C处的求和电路有问题吗,并想问下,这种交直流叠加的输出,在示波器应该显示出的是什么波形?

网友:
这个运放带宽太小,换个型号。
1.小信号输入和幅值大信号产生波形失真是不同,看器件的Slew Rate
2.这个运放是电压反馈型,许多高速运放是电流反馈型为主,电流反馈型OP好处是不同增益的频带变化不大。
3.反馈电阻并小电容对波形有改善
4.正负电源并上10uF和0.1uF电容

楼主:
你说的我已经借鉴过了,还能帮我解决一下一楼说的吗???

网友:
换一个FET输入的运放,带宽要求不高的话可用CA3140,带宽5M,4元左右,要求高的话用AD8065,带宽145M,17元左右。

网友(2009-06-22):
我的电压跟随级有O.6V输出,后级放大时也会把这个电压放大,就不在2.5-3.5V的范围内了,像楼主这样接相位不对,还得倒一次相才行,我也搞了好几天了,还没有搞好,楼主搞好了说一下.

网友(2009-08-15):
很久没在上来看了,问题楼主早已解决,谢谢大家了!
特别感谢魏坤的回答,在此说声,3Q

网友(2011-08-16):
哈哈,6172V+脚直接接地会有漂移的,要接匹配电阻,因为6172基极电流很大有几个mA好像,所以同相输入端要有平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