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菜的问题,用一个IO来驱动一个喇叭,让它发出清脆的响声。

楼主(2009-05-11):
请问其原理是什么?能否给个难民及的指点?
是否通过电流的变化,使喇叭发出不同的响声?
需要PWM控制?
没接触过,所以一片茫然。
谢谢。

网友:
让你的端口输出一个1khz左右的方波就行了,端口驱动能力不够的话加个三极管

网友:
响不响共鸣很重要,能大幅度提高声压级

楼主:
意思就是说改变频率来改变声音的高低? 那如果直接加高电平,结果会如何呢 ?
当然,实践出真知,现在只是想从原理上先了解一下。

网友:
you can think of a speaker as a combination of a small inductor and a resistor. so yes, if by changing the duty cycle of a pwm signal applied to a speaker, you can change the amplitude applied on the speaker - essentially how a class D amp works.

and if you use a l/c low-pass filter (assuming that your pwm output has low enough of an output impedance), you can actually get very good sound. the pwm frequency is typically at least 10 - 20x that of the highest frequency you want to 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