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enc03r不加参比电压,电压输出是多少?

楼主(2009-05-12):
我的几个enc03r静态下都有0.1到0.2v的电压

但是enc03m就没有……

我测了六个r都是这样……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

网友:
好像是漂移严重,我的就是这样子呢,感觉不是太好用。

网友:
其實溫飄有那麼嚴重嗎?當然,如果拿吹風機吹,溫飄一定嚴重的。
不過我實際使用的結果,昨天我的單軸系統去demo開一整天,量到的ADC值沒有什麼改變。一天下來天氣溫度不過變化5、6度。
會受影響的話大部分是電源模組那裡,所以Layout把電源發熱的東西放遠點就是了。而且姿態估測是用卡曼的話,是可以透過誤差校正模型去修正的。
因為每次如果要量bais,我覺得很麻煩,所以程式裡面除了用直接濾波算pitch和roll外,我還另外放一組算Gyro和加速規的bais。實驗的結果還可以。
從早上9點一直run到下午3點都沒有問題。

單軸Prototype (原文件名:SA.jpg)

控制電路 (原文件名:SA1.jpg)

网友:
这东西是什么?矢量推力?

网友:
Yes,因為載具本體還在工廠做,所以先用導風扇做個小尺寸測試。不過導風扇推力不足,只有控制板上面運作。電源是外部用線拉出來。用來測試控制板上的演算法和程式。實際載體跟美軍Class I的UAV差不多。

网友:
g921002你好!你这个矢量推力技术,单轴Prototype及控制电路能详细介绍吗?有详细资料吗?本人很感兴趣

楼主:
做平衡仪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