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知道一台未知触摸屏的站号?能采用广播协议询问触摸屏的站号吗,谢谢!

楼主(2009-05-12):
通过RS232,MODBUS RTU协议的广播报能行吗?

谢谢指点!

网友:
Toke Ring mode for Rs232,Rs485 for multidrop mode.

楼主:
I am gonna communicate an AVR with an address-unknown touch screen,in one master & one client architecture.

Thank Billleu for replying, however I haven't an idea about what you meant. Maybe it is too,too much for me.

Would you kindly drop more lines in details? It'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网友:
MODBUS协议中广播是从站不回应的,所以不可能知道未知的站号。

PPI协议中有DC DC协议,可以监听到网络上所有通讯的站号信息。

楼主:
我想到一个笨方法,主机把全部地址码轮询一遍,收到应答就知道了吧

楼主:
谢谢3楼朋友。你回复的关于modbus的帖子我早已收藏。

我用的不是西门子的PLC,是一个Autoface的触摸屏,只下载了说明书,啥也没有,不知道怎么访问。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