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PLD上电的问题

楼主(2009-05-12):
小弟初学CPLD,最近用EPM7512AE,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上电后,所有定义过的I/O口输出都是高电平,而我想避免这种情况,也就是希望上电后输出低电平,请教高手赐教.听说在Quartus里是可以设定的,有人知道在哪设定么?

网友:
定义过的引脚应该是你定义的值吧。。。
我只知道软件里面可以设置没用到的引脚为接地或者高阻什么的

楼主:
那个没定义的引脚设定我是知道的,可以设定多种状态,而我定义的引脚不是我自己设定输出值的,它根据外来激励做出反应,输出高或者低,但是在初一上电,外来激励还没有到达的情况下,定义引脚全为高电平,对我与之外接的外围电路造成影响,所以我想上电后输出低电平。有办法么?继续求教,谢谢。

网友:
加 rst_n 复位信号. 上电复位时设定初始值.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初始值
   end
   else
   begin
        //正常处理
   end
end

网友:
To LZ
如果是组合逻辑,那输入引脚就需要有默认电平,悬空的,没有上拉的输入是什么电平?恩。
如果是时序逻辑,描述里给一个异步复位,一般可以综合出来默认上电电平。

楼主:
谢谢三楼,四楼的指点。
我这个是组合逻辑,有一个初始化清0的步骤,而这个步骤的控制输入引脚也是上拉的。但是,因为我的电源是通过DC-DC模块过来的,有比较多的滤波去耦电容,所以上电过程比较慢,导致在一个瞬间里还是有高电平出现。是不是需要修改外围电路,才能避免这个情况出现。小弟新手上路,经验不足,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