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器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9-05-12):
我有一个步进电机,三相6线的,因为成本的考虑,打算自己做驱动器,因为对精度没有太大的要求,所以不用细分,比较简单,打算将三个绕组的一端连接后接地,控制3个绕组的另一端,现遇到一问题,电机电压额定为27-40V,电流2.5A,但是我测量绕组的电阻只有2.5欧姆左右,必须串联电阻,但计算出来电阻功率有点吓人,需要52W左右,有没有其他方法实现或者电阻功率小一点
电机型号是55BF001

网友:
不能按静态计算考虑
加电阻是愚蠢的

楼主:
楼上的,你好,那应该怎么减小电流,望给个思路,难道用27V直接进去?

网友:
很多线切割的步进电机就是三相的,都是每相串一个几欧的大电阻来限流,可能动作不需要快速而且机器有很多的空间

网友:
搜索"步进电机"会有很多思路

楼主:
剩下我能想到的就是PWM了,但是这么大电感的电路能否适用啊

网友:
我在1楼说:加电阻是愚蠢的

这是片面之辞!

自己纠正一下

加电阻可以改善电机响应,特性变硬

楼主:
试了PWM,发现步进电机有点声音,感觉不对,还是不能用pwm,这样只能加电阻了,哪位大虾做过,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