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框问题

楼主(2009-05-12):
请教高手:VC中基于对话框的MFC,对话框界面上放两个组合框(IDC_COM)控件,一个用于收(设COM1),一个用于发(设COM2),若只将一个组合框建立关联变量,则点击编译运行程序,会出现对话框界面;若将两个都与变量关联,则运行时不出现对话框界面。正常情况是,即使两个控件都建立关联变量,运行时也应该出现对话框界面。
请高手指点,QQ786153002  小弟在做上位机通信软件,望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两个组合框的name都是IDC_COM
可以单步调试

楼主:
不是,一个m_ctrlComboPort 另一个m_ctrlComboPort2
不建立控件的关联变量,则没事,若同时建立两个,就不能正常显示对话框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