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IO_Mode_AF_PP究竟该如何用?

楼主(2009-05-12):
小弟最近用STM32的片子操作NAND FLASH,因为是VB的片子,没有FSMC,就用GPIO口去驱动NAND。
因为NAND FLASH的8根数据线是地址、命令、数据复用的,即IO口是双向的。
因此STM32中对这8个GPIO管脚配置成GPIO_Mode_AF_PP(时钟RCC_APB2Periph_AFIO也开启),但始终操作不了NAND FLASH。
后来修改程序,当STM32对数据线做输出时把这8个GPIO口定义成GPIO_Mode_Out_PP,做输入时定义成GPIO_Mode_IN_FLOATING,程序可以顺利读写、删除数据。
但只要把管脚定义回GPIO_Mode_AF_PP就又不行(输入输出语句不变)。

那么,使用GPIO_Mode_AF_PP需要注意什么呢?可有人知道?

网友:
个人认为配置为OD输出,并外加上拉电阻。

或者像你做的那样,来回切换。

网友(2011-03-06):
我也是同样的疑问,我觉得AF_PP叫复用输出,复用是复用功能输出,好比SPI口的DO,实质上是输出。

网友:
复用输出是实现io口的第二功能的吧.不是给用来做直接写odr,idr的io口吧

网友:
09年的帖啦⊙﹏⊙b汗

网友(2011-09-30):
回复 网友A:
复用输出是实现io口的第二功能的吧.不是给用来做直接写odr,idr的io口吧
09年能解决问题也不过时啊

我也开始用STM32,配置定时器时候只使用了CH1,
想把CH2-CH4几个引脚当作普通GPIO口使用,开始死活不行,后来一想,
CH2-CH4应该配置成GPIO_Mode_Out_PP而不是GPIO_Mode_AF_PP

网友(2012-06-01):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细看了一下手册,发现还是有答案的:
手册9.1.4:
If you configure a port bit as 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 this disconnects the output register
and connects the pin to the output signal of an on-chip peripheral.
也就是说,配置为AF_XX还是Out_XX是要看这个AF功能是连向外设的还是连向ODR的,而不是单纯地以为AF功能就要使用AF输出。

网友(2013-07-02):
嗯,这个af是使用外部复用

网友(2014-11-11):
数据并口是双向口,,不可以用A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