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玩 无线网络应用或控制 24L01有其局限性,建议用 Ziggbe 芯片!

楼主(2009-05-12):
光是无线 路由协议绝非易事!

网友:
请参考我在另外一个帖子中的回复:

Zigbee主要是一个短距离无线组网协议,我们这个RF套件是一个2.4G的具体应用实例,只要你能开发出一套够好的通讯协议,这个套件也能实现Zigbee的大部分功能。

目前Zigbee的开发方式,主要还是以TI或Microchip的MCU + RF来实现,因为他们提供了Zigbee协议栈的开发库,用户只需调用库的API即可进行应用层的开发,优点是切入Zigbee简单快捷,缺点是无法掌握底层,遇到底层相关的问题就只有干瞪眼。

我们推出的套件,主机采用ATMEGA324P,这颗MCU具有32KB Flash,2KB SRAM,1KB EEPROM,用来实现简单的组网协议没有问题,当然,要跟Zigbee比较是不行的。

我们希望用户可以用我们这个套件达到:
1,从RF通信应用的门外汉,快如入门。
2,已经对RF有所了解的朋友,本套件提供丰富的资源可以进行高阶应用,例如开发私有的RF无线网络。
3,可以立即应用,因为阿莫为本套件设计了一款非常小巧的外壳,使用者可以用于家庭智能控制、短距离数据传输、短距离无线数据采集等应用。

网友:
【188楼】 Momo
积分:288
派别:
来自:
发完上一贴回复后,发现需要纠正几个措辞:

1,我们这个套件估计不能实现Zigbee的大部分功能,尽管这个“大部分”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我们的目标是不是用来和Zigbee比较,也许我们对这个套件非常了解以后,可以再逐步推出功能更强的套件。

2,补充Zigbee目前的另外一个缺点:实现成本高,尽管和蓝牙、wifi等比较起来,Zigbee属于低成本无线组网应用,但是目前大多数应用还不需要Zigbee的特性,所以各类短距离私有通信协议仍然占应用的主流。

网友:
Zigbee那个价钱,还不如蓝牙呢。
可惜市面上CSR蓝牙适配器的芯片都是OTP的,如果是Flash的自己回来刷个SPI固件多好玩。
别家的没怎么研究过,Broadcom资料不公开,ISSC的估计资料也不多,就是CSR算比较开放的了,可惜OTP。

网友:
蓝牙应用产品中,CSR占有率最高,据说是60%以上。
我接触过的蓝牙都是Flash版本,即一颗CSR芯片,一颗外挂Flash(4M or 8M),可以通过SPI对Flash进行重新编程。

CSR OTP也有,但是只有少数量特大的产品才会用。

自己玩蓝牙,估计只有CSR一个选择,因为只有他的资料最丰富。

网友:
我说的是市面上25块钱就能买到的蓝牙棒,那个肯定是OTP的,如果是Flash的话,Nordic还有活路?
CSR的SPI蓝牙模块要一百多呐……

网友:
【188楼】 Momo
积分:288
派别:
来自:
发完上一贴回复后,发现需要纠正几个措辞:

1,我们这个套件估计不能实现Zigbee的大部分功能,尽管这个“大部分”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我们的目标是不是用来和Zigbee比较,也许我们对这个套件非常了解以后,可以再逐步推出功能更强的套件。

2,补充Zigbee目前的另外一个缺点:实现成本高,尽管和蓝牙、wifi等比较起来,Zigbee属于低成本无线组网应用,但是目前大多数应用还不需要Zigbee的特性,所以各类短距离私有通信协议仍然占应用的主流。
------------------------------------------------------------------------------------------
    Momo 可能主要是做 2.4G 这个频段的,其实无线可以做的频段很多,不同的频段,主要的应用方向也会有不同。说说第二点,虽然 Zigbee 在频段以及应用上有一点的局限性,但是个人觉得,无线自组织网络的应用,即将成为主流,而不是非主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根据我们的经验,ZIGBEE在国内的数据模块方面连10%的市场都没有。

网友:
【7楼】 gzhuli 咕唧霖
CSR BC4的模组目前价格大约是40~50元左右。

【8楼】 windy__xp
我从不否认Zigbee即将成为主流,正因为我认为Zigbee即将成为主流,我们才坚持采用2.4G短距离无线作为我们的入门套件,我在相关的帖子里面已经多次说明,这里再简单说说:
1,未来RF发展方向会以短距离为主,通过组网、路由、接力来实现相对大范围内通讯,更远的通讯会挂接在现有网络如Internet)上。
2,Zigbee目前并不适合作为学习套件,因为目前Zigbee真正能用的,还是基于Microchip 、 TI等大厂的协议栈,这类大厂将协议栈集成到开发工具内,使得开发者不必关系Zigbee的协议栈而直接做应用层的开发,但是相对的,开发者也会失去对底层的掌握,例如:我想换个他协议栈所不支持的芯片后,系统只好倒塌,从来的机会都没有。
3,Zigbee目前应用并不广泛,Zigbee的优势是组网、路由、低功耗、低成本(相对于蓝牙和Wifi等),但是现在的应用需要这些优势的还不多,大多数仍然是跑私有协议。

欢迎继续探讨。

网友:
1,来RF发展方向会以短距离为主,通过组网、路由、接力来实现相对大范围内通讯,更远的通讯会挂接在现有网络如Internet)上。
------------------------------------------------------------------------------------
    是的,“更远的通讯会挂接在现有网络如Internet)上。 ”,但是网络内部也有节点分布松散的情况。其实我说zigbee在频段上有局限性,关键点也是在这里。2.4G的距离以及特性,很难实现目前一些节点分布较远,或者障碍物太多的情况。正因为这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zigbee的应用范围。也曾有人把Zigbee协议移植到了900Mhz左右这个频段,但是好像并不太成功。

2,Zigbee目前并不适合作为学习套件,因为目前Zigbee真正能用的,还是基于Microchip 、 TI等大厂的协议栈,这类大厂将协议栈集成到开发工具内,使得开发者不必关系Zigbee的协议栈而直接做应用层的开发,但是相对的,开发者也会失去对底层的掌握,例如:我想换个他协议栈所不支持的芯片后,系统只好倒塌,从来的机会都没有。
--------------------------------------------------------------
    对,如果真想学习无线,zigbee不是好的选择,都是别人做好的协议栈了,自己发挥的空间就不大了,真正要学,就得打好底层方面的基础。2.4G 的优势是数据速率高,nRF24L01 能做到 2Mbps,有这个速率,结合好的协议,可以做很多的应用。接触过的客户,有2.4G结合433MHz两个频段同时用的,2.4G用于数据采集的近距离数据传输,用433MHz的模块建立远距离数据传输链路。另外特别是在组网方面,高速数据速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组网的难度,也就相当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网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不过2.4G这个频段目前使用的人很多了,看看Momo他们的出货量,就应该知道个大概情况了,所以在通信协议上,需要做些防碰撞的处理。

3,Zigbee目前应用并不广泛,Zigbee的优势是组网、路由、低功耗、低成本(相对于蓝牙和Wifi等),但是现在的应用需要这些优势的还不多,大多数仍然是跑私有协议。
----------------------------------------------------
    对,正是因为第一点的缘故,Zigbee目前使用并不广泛,如果能成功的移植到其他频段,改善其射频性能,相信会有很大的应用空间,不过像 433MHz 等这样的频段,受带宽的限制,要做到高数据速率,可能很难,所以移植Zigbee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有人做过,不过好像并不是很成功。

网友:
楼上的,ZIGBEE 2006版的协议是包括900M频段的。
还有,目前这些协议是面向低速率,低功耗,低成本无线传输,
如果强调高数据速率,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11楼】 windy__xp 大侠终于发话来。

也说一下zigbee:
zigbee宣传是协议简单,低成本,但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
一片CC2430大概要四五十,不能算成本低。
CC2430编译后代码量在100K左后,也不是协议简单。

个人认为是成本太高和协议太复杂限制了Zigbee的应用。

网友:
ZIGBEE协议相对WIFI简单的多.现在为什么成本做不下来?
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想当初WIFI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是什么价格?现在是什么价格?

网友:
【12楼】 wenming 老王
积分:1058
派别:
来自:深圳.福田
楼上的,ZIGBEE 2006版的协议是包括900M频段的。
还有,目前这些协议是面向低速率,低功耗,低成本无线传输,
如果强调高数据速率,没有什么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哦,对Zigbee没有升入的学习,900Mhz频段的,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您在有个帖子种提到,Atmel有单节点传输六公里的方案,个人觉得这个数据有些水分,在正常个各种工作环境中,如果能保证1Km的距离,并且网络稳定可靠,那么在自组织网络中,Zigbee无敌了。不过,我们目前还是在470MHz-510MHz这个频段上,开发自己的协议。

网友:
我们的重点也在于低速率,长距离的通讯。所以我们首先排除了2.4G。根据我们的供应商提供的数据,
在相同的发射功率,灵敏度,以及环境的情况下,868M的通讯距离是2.4G的3---4倍。
我也怀疑ATMEL的那个数据,但我们想通过实验来考察他的真伪。请大家拭目以待。

网友:
zigbee 868M段1个信道,915M段10个信道,2.4G段16个信道,总共27个信道。

没433M。

网友:
大家不要被zigbee协议宣传的250Kb迷惑,实际测量,50ms只能传80有效用户数据字节的数据包

网友:
【15楼】 windy__xp
-------------
不过,我们目前还是在470MHz-510MHz这个频段上,开发自己的协议。

敬佩。
1,我们也在2.4G上开发我们自己的组网路由协议,目前只能说小有进展,在了解Zigbee后才能体会到他的强大。
2,我们的组网路由协议目标是以Zigbee实现成本的1/3到1/2,实现他60~80%的功能。
3,看到你们也在开发协议,很高兴,有机会合作吗?呵呵~ 有空交流交流 QQ:450481891
4,470~510M需要申请才可使用吧?

网友:
很多朋友问我们2.4G的模块能否工作到300m,我都很坚定的说你应该选择433或868的产品,2.4G适合50m以内的通讯。
我们目前在做一个加20dB PA的2.4G模块,理论上开阔地距离可以达到400m左右,还在调试中。

网友:
【19楼】 Momo
-------------
1,我们也在2.4G上开发我们自己的组网路由协议,目前只能说小有进展,在了解Zigbee后才能体会到他的强大。
2,我们的组网路由协议目标是以Zigbee实现成本的1/3到1/2,实现他60~80%的功能。
3,看到你们也在开发协议,很高兴,有机会合作吗?呵呵~ 有空交流交流 QQ:450481891
4,470~510M需要申请才可使用吧?

------------------------------------------------------------
    “在满足传输数据时,其发射机工作时间不超过 5 秒的条件下, 470 - 510MHz 频段可作为民用无线电计量仪表使用频段。”470-510MHz 是无线计量频段,所以计量设备,无需申请频点。目前我们的网络主要应用于无线抄表,但是移植到其他频段很容易的。

   我们网络情况,单网比较稳定了(当然,还需要时间的考验),目前正调试多网构成蜂窝结构,主要问题是重复区域节点归属问题。

网友:
等你们解决完蜂窝结构后,Zigbee的大部分功能你们都能实现了,当然Ziebee支持更多的网络拓扑,蜂窝只是其中一种。

网友(2009-08-21):
windy__xp 龙啸 什么公司啊?有见解!!

其实低频的基于IEEE802.15.4的芯片已经有出来了!!就是Atmel的,我正在用!!

网友(2009-10-12):
确实是误导!!!!
我们早已完成433M(cc1100)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线自组网通信协议(spiderMesh(类似zigbee)),并已投入实际应用,见www.grcgwt.com。zigbee的关键是2.4G无法实现穿墙。
这个坛子里都是“发烧”的,不是真正做产品的,就不多说了。

网友(2010-05-21):
回复 网友A:
请问 CSR的芯片 可以不外接flash吗

网友:
从产品方面考虑zigbee没有优势,距离近,成本高(节点多,对MCU要求高,人力成本大),绕射能力差,协议复杂。
而未来RF的方向是自组网IC将会出现(其实已经有可以自组网的433mhzIC)
那么zigbee如何成为主流呢???
即使短距离应用。rf的灵活性也比zigbee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组网的433MHz IC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误导!!!!
我们早已完成433m(cc1100)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线自组网通信协议(spidermesh(类似zigbee)),并已投入实际应用,见www.grcgwt.com。zigbee的关键是2.4g无法实现穿墙。
这个坛子里都是“发烧”的,不是真正做产品的,就不多说了。

顶你一个,433-470MHZ的自主网络协议是以后的关键。我们投入相当大在这方面。

网友(2011-01-27):
最新一代无线模块 低功耗、远距离

UTC1212模块是高度集成超低功耗半双工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片上集成嵌入低功耗STM8,采用最新一代高性能射频芯片SX1212。其中SX1212创新的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使抗干扰和灵敏度都大大提高,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选择,可在线修改串口速率,发射功率,射频速率等各种参数,二次开发简单方便,当然也可以通过MCU来设置常规参数,模块电压范围为2.1-3.6V,适合电池供电,和手持设备应用开发,在接收状态仅仅消耗5.5mA,有四种工作模式。在1SEC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Polling mode)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20uA,理论上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

基本工作原理:
模块平时处于接收状态,一旦收到数据,就把收到的数据通过UART输出,这时你可以用单片机来个中断接收函数啊,把数据读取存储,
发送数据的时候把要发的数据通过UART送给1212模块,他就自动发送,发送完毕,自动切换到接收模式

功能特点

     (1) 3.3V电压下,最大有效发射功率10dbm(约合10mw);
     (2) 工作频率390-470MHz可设置,适合多节点的跳频通信;
     (3) UART/TTL串行接口(只需连接TXD RXD GND VCC就收发通信)支持
     (4)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bps波特率;
     (5) 低功耗,休眠状态仅为1.5uA,可满足低功耗设备的要求;
     (6) 通信速率、发射功率可软件设置(免费提供上位机配置软件);
     (7) FSK调制,采用高效纠错编码,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
     (8) 数据缓冲,支持一次收发数据包长达高达256字节;
     (9) 模块采用DIP-2.54mm间距接口,即插即用,便于嵌入式应用;
配我们公司的8.5cm(2.5dbi增益)棒状天线,实测500米以内稳定传输,700米仍有信号,如配更高增益(一般5dbi以上,但体积大)天线可达1000米以上,而普通NRF905、CC1101的通信距离在200米左右,而且接收电流都在20mA 左右!

详细介绍网站:http://www.rfinchina.com/product.aspx?pid=89

网购连接:
STM8+SX1212+5.2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8806322
STM8+SX1212+8.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08914830
STM8+SX1212+2.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9297932
参数设置及测试功能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5545256

行业应用

     物流跟踪、仓库巡检、电子标签等
     替代232、485进行无线数据通信
     工业仪器仪表无线数据采集和控制
     AMR(水、电、煤气)三表自动抄表
     住宅与建筑物(智能家居)控制
     机器人控制、电子消费类产品无线遥控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无线传感器网络

相关文档下载

网友(2011-03-03):
原来是广告,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