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1876TF正负电源负载不平衡,而且通道A在输入悬空时输出噪声达+-50mV

楼主(2009-05-12):
自己试制LM1876TF功放,调试发现2个问题,希望高手帮忙分析:
1、正负电源空载为+22.5V和-22.4V,接上功放板后测试变成+23.7V和-18.5V。正负电源负载不

平衡,而且正电源电压反而升高,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LM1876内部部分电路从VEE和GND间耗电

更多?
2、通道A,在输入悬空时(CN3没有外接音源时),用示波器查看,LM1876的输出噪声达到+-50mV

,而且手碰接在LM1876TF的外接散热器时,噪声更大,达到+-150mV。通道B的噪声很小,手没有

碰散热器的话在+-10mV,碰散热器在+-25mV。为什么通道A会比通道B差怎么多?
调试过程做如下实验:在通道A输出(CN3)用100欧姆电阻短接到地,输出噪声很小(小于+-

10mV),而且手碰散热器时输出噪声也增加很小。但是把100R的电阻换成4.7K,问题就出现了。

以上器件参数按原理图上的,板上器件核对多次,一般不会焊接错误。

原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PCB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楼主:
补充说明:调试过程中,L1,R19,R10,C13,L2,R20,R11,C14都没有焊接

网友:
your amp is oscillating. make sure that C2/C5 are as close to the chip as possible and are of high quality film capacitors.

you should also put in the zobel network to help with taming the oscillation.

if any fails, try to put a small capacitor (110p) on R3/R5.

and you should also ground your heatsink - or it becomes a giant antenna.

you can also improve the pcb layout considerably - it has a lot of long lines.

楼主:
谢谢millwood0
问题已经解决。
1、正负电源带载后不平衡问题是我的电源板,用面包板搭焊,AC输入的中线与滤波电容的GND连接漏焊接了,多次检查了功放板,但是没仔细检查电源板,犯了低级错误。
2、输出噪声大,且易干扰的问题,采纳了millwood0的散热片接地的方法,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