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位NEC单片机Flash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9-05-12):
最近开始接触nec单片机,一看才发现nec单片机的编程器那不是一般的贵啊,我们这种业余DIY实在是舍不得花那么多银子去买那玩意,而且想买也买不起啊!于是我从上个星期就铁了心研究nec的资料想自做一款简易的编程器出来,不管是上位机软件、或者下位机软件,所有操作时许序我都想自己弄出来,可是费了近两周的时间我几乎被弄崩溃了,我只能说或者是我太心急,或者就是nec的官方资料整理得太TM乱七八糟了,没有太多系统的、底层的关于NEC内部Flash的编程资料,一塌糊涂!
    费了两周时间虽然没找到太多有价值的资料,但还是有小点收获吧,再此以各位同好交流:

    我主要是针对8bit单片机 如: upd78F0828A
    根据这段时间的收集整理,我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正确一否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 NEC厂商不提供读指令,所以“正常情况下”,一般用户是没法通过Flash编程模式读取Flash内部数据的内容的;
    二、要进入Flash编程模式很简单,遵循几个简单时序就可以,重点是 VPP/IC 引脚要拉高到10V;
    三、进入Flash 编程模式以后,主机与目标芯片之间采用哪种通讯方式由VPP引脚上输入的脉冲个数决定;
    四、8bit  NEC单片机Flash编程分两种模式:片上编程(On-borad Programing)和自编程(Shelf Programing),但两者只是形式不一样,实质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调用单片机内的固件程序(Firmware)对Flash进行操作。
    五、现在问题就卡在这了,找不到对Firmware这段固件程序相关描述和说明,不知道怎样去跟这段Firmware程序通讯,不知道怎么调用其指令,费解啊,如果有了解nec单片机的同好知道的话请回帖交流一下,我快崩溃了!

网友:
这个不能的吧,上电之前把RST接低,再在X2处输入脉冲,再给X1振荡信号,就进入编程模式了,后面操作就是一个串行通信的问题了。

网友(2010-07-04):
楼上不知进展如何?现在碰到同样的困扰

网友(2011-07-04):
固件等在资料里有,我在如何传数等方面做好了,我现在就是想,这个启动信号该如何弄,是直接复位呢,还是调用自编程函数,我在考虑中,也请高人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