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中线圈、寄存器等的疑问?

楼主(2009-05-12):
看了差不多3天的Modbus了,但仍有很多疑问,盼大侠门帮忙回复一下

modbus协议中提到线圈、寄存器地址等定义,如下表:
1、线圈可不可以直接定义成一个位变量或者直接置某变量的某一位?
2、功能码01与02有什么区别? 03与04有什么区别?
3、功能码11和12分别是什么意思?
4、表2的数据类型是不是指相应的功能码只能传送或修改相应的数据类型,比如功能码01只能进行位的操作?
5、功能码实现的功能可不可以自己随便定义?比如让01功能实现某变量自加或进行EEP操作等?
6、对于CRC16,我用模2除得到的校验码与用查表法得到的数据始终不一样,不晓得是为什么?(为计算简单,只取一个8位二进制数算校验码。而且用同样的方法,对应书上的简单例子(比如,4位二进制,R=3)的校验用模2除是对的)

         表1 ModBus功能码
功能码         名称                    作用
01         读取线圈状态        取得一组逻辑线圈的当前状态(ON/OFF)
02         读取输入状态         取得一组开关输入的当前状态(ON/OFF)
03         读取保持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04         读取输入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05         强置单线圈         强置一个逻辑线圈的通断状态
06         预置单寄存器         把具体二进值装入一个保持寄存器
07         读取异常状态         取得8个内部线圈的通断状态,这8个线圈的地址由控制器决定,用户逻辑可以将这些线圈定义,以说明从机状态,短报文适宜于迅速读取状态
08         回送诊断校验         把诊断校验报文送从机,以对通信处理进行评鉴
09         编程(只用于484)         使主机模拟编程器作用,修改PC从机逻辑
10         控询(只用于484)         可使主机与一台正在执行长程序任务从机通信,探询该从机是否已完成其操作任务,仅在含有功能码9的报文发送后,本功能码才发送
11         读取事件计数         可使主机发出单询问,并随即判定操作是否成功,尤其是该命令或其他应答产生通信错误时
12         读取通信事件记录         可是主机检索每台从机的ModBus事务处理通信事件记录。如果某项事务处理完成,记录会给出有关错误
13         编程(184/384 484 584)         可使主机模拟编程器功能修改PC从机逻辑
14         探询(184/384 484 584)         可使主机与正在执行任务的从机通信,定期控询该从机是否已完成其程序操作,仅在含有功能13的报文发送后,本功能码才得发送
15         强置多线圈         强置一串连续逻辑线圈的通断
16         预置多寄存器         把具体的二进制值装入一串连续的保持寄存器
17         报告从机标识         可使主机判断编址从机的类型及该从机运行指示灯的状态
18         (884和MICRO 84)         可使主机模拟编程功能,修改PC状态逻辑
19         重置通信链路         发生非可修改错误后,是从机复位于已知状态,可重置顺序字节
20         读取通用参数(584L)         显示扩展存储器文件中的数据信息
21         写入通用参数(584L)         把通用参数写入扩展存储文件,或修改之
22~64         保留作扩展功能备用
65~72         保留以备用户功能所用         留作用户功能的扩展编码
73~119         非法功能
120~127         保留         留作内部作用
128~255         保留         用于异常应答

         表2 ModBus功能码与数据类型对应表
代码        功能        数据类型
01        读        位
02        读        位
03        读        整型、字符型、状态字、浮点型
04        读        整型、状态字、浮点型
05        写        位
06        写        整型、字符型、状态字、浮点型
08        N/A        重复“回路反馈”信息
15        写        位
16        写        整型、字符型、状态字、浮点型

网友:
1、可以
2、01:线圈,继电器状态
   02:输入,开关量状态
   03:保持寄存器,设置的各种参数
   04:输入寄存器,实时数据
3、11:通信超时或错误时询问用
   12:询问从机检测到的各种故障、异常事件
4、功能码01、02读到的位满8个组合成一个字节,可以用功能04读取
5、不可以
6、#include <util/crc16.h>(未验证过)

楼主:
【1楼】 helloshi

2、01:线圈,继电器状态
   02:输入,开关量状态
   03:保持寄存器,设置的各种参数
   04:输入寄存器,实时数据

问:
1、这里提到的保持和输入寄存器是不是可以直接对应某一个变量,而不是指真正的寄存器?继电器状态和开关量状态也是这样?
2、好多资料都提到单片机上应用Modbus一般不会是标准的Modbus,是Modbus的一个变形。那可否用04功能来读系统设置的参数,03功能来读取AD或其它检测的实时数据?或者由03或04中的一个来完成读系统设置的参数和AD或其它设备检测到的实时数据。

另:能不能请哪位对我的Modbus应用给个参考意见,我要实现的功能其实很简单:
     单片机要发送设置的各种参数和现在状态到上位机,同时也能接收上位机的指令(如修改参数、启动、停止命令等)。
     现在暂时只需要编单片机的程序,不需要编上位机程序。
     发送到上位机:参数是22个整型变量,状态就是启、运行、停、待机以及错误代码
     从上位机接收:22个整型变量参数的修改(每次单片修改即可),启、停、急停、清除错误代码(急停与清除错误代码可复用,启、停不能复用)
    如果在此留言不方便,可以QQ:1043101800

网友:
1、这里提到的保持和输入寄存器是不是可以直接对应某一个变量,而不是指真正的寄存器?继电器状态和开关量状态也是这样?
  是的。

2、好多资料都提到单片机上应用Modbus一般不会是标准的Modbus,是Modbus的一个变形。那可否用04功能来读系统设置的参数,03功能来读取AD或其它检测的实时数据?或者由03或04中的一个来完成读系统设置的参数和AD或其它设备检测到的实时数据。
  如果你要和别家的Modbus兼容,哪你要按标准。读系统设置的参数用03,读取AD或其它检测的实时数据用04。如果不需要兼容则随便什么功能码

网友:
先定义一个变量区如: uint modbus_data [50]

再定义那些保持寄存器和输入寄存器

如:
保持寄存器:M30001-M300022  // 存放设置的参数,用 03读,16写
输入寄存器:M40001-M40028  // 存放实时数据,启、运行、停、待机以及错误代码 ,用04读

#define M30001  modbus_data[0]
#define M30002  modbus_data[1]
。。。。。。。。。
#define M30021  modbus_data[20]
#define M30022  modbus_data[21]

#define M40001  modbus_data[22]
#define M40002  modbus_data[23]
。。。。。。。。。
#define M400021  modbus_data[48]
#define M400028  modbus_data[49]

楼主:
根据楼上的意思,似乎只要不与其它兼容的话,应该随便用哪个功能码来实现都可以,只要校验确定,其它一些如每字节间隔时间与每字间隔时间按要求来就可以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别人应用的话只要给出每个命令的语法别人参考就可以!?

网友:
采用MODBUS的帧格式,而不采用其协议来解析报文完全可以,这样相当于保密了,丧失通用性。

建议还是使用预留的命令码来完成自定义的命令语法。

我也正在搞触摸屏和AVR之间的modbus,也打算自定义命令。

网友:
用的到  留个记号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2009-07-27):
跟随,关注着,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2010-05-01):
郁闷中,弄了好多天 没啥进展

网友(2010-11-08):
那不同功能码的寄存器地址是不是也不一样?

网友(2011-01-26):
仔细看了一下楼上几位的发言,基本明白这个线圈,保持寄存器,输入寄存器的联系和区别!
也明白了,协议时死的,人是活的,工程师应该学会变通

网友(2011-03-04):
看了之后,感觉懂了不少,先记号,以后再看

网友(2013-01-21):
学习了,Modbus正在研究中。。。

网友:
以后用的着标记下

网友(2013-03-18):
mark了,留下记号!!

网友(2013-08-28):
学学,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
學習了,標祝一下

网友:
正在研究中,mark一下

网友:
我做过一些实验,用一个触摸屏和我的STC12C5A60AD通信,实验中好像那个触摸屏的很多东西实现不了,只能用那个叫做什么通用的寄存器实现一些功能,不过也够用了,可以实现参数设置,目标启动停止等等。后来因为成本问题,没有进入实际应用。
当时为了实验,还在板子上加了那种两个三极管组成的232电路,也非常好用。

网友:
其中一些代码大部分都是网上找来的,例如CRC代码什么的,纯粹的拿来主义了。参考网上下载到的MODBUS资料,基本上是二进制的标准模式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楼主搞的是怎样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