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几句话

楼主(2009-05-12):
我是怎么理解运放的?---用最少的话来描述理想运放

1. 理想运放3个脚        输入A,输入B,输出O           废话
2. 放大倍数无穷大       VO = (VA-VB)* K     K = ∞
3. 输入阻抗无穷大

于是,只有2句话有用(即2个“无穷大”)

接下去,推理:

除非用作比较器,只要当做运放来用,由于VO是有限值,所以(VA-VB) = VO/K =VO/∞=0

结论:二个输入差总是等于零    即:VA-VB = 0

有用的3句话是:放大倍数无穷大,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入电压相等。

最有用的是1句话: 输入电压相等,或输入电压差=0。  这就是“理想运放的特征”

********************************************************************************

“实际运放”即“非理想运放”的一句话改一下:

“输入电压差=失调电压。”  或  “输入电压几乎相等,只差几个微伏到几个毫伏。”

(当然,实际上失调电压要变的。不过一般设计师都不计较,不知道也无妨)

********************************************************************************
这样就能设计了么? 还要懂“欧姆定理”(包括“阻抗”概念的“欧姆定理”),和算术。这就够了。

网友:
<模拟电子>书有: 输入端"短路"(电压差为0), 输入端断路("电流为0"),
老人家的解释, 有助于深入理解运放的原理.

网友:
虚短和虚断嘛.

网友:
输入端"短路"(电压差为0) ==2. 放大倍数无穷大由于VO是有限值,所以(VA-VB) = VO/K =VO/∞=0 结论:二个输入差总是等于零    即:VA-VB = 0

输入端断路("电流为0")==输入阻抗无穷大:电流=电压除以电阻,电阻=∞,所以电流为零

网友:
我也说三句
1.虚断
2.虚短
3.电流的观点分析

基本一般运放问题都能通过这三点解决。

网友:
请教楼上:
3.电流的观点分析

怎么理解和应用?谢谢

网友:
3. 输入阻抗无穷大

恩师跟我讲,运放工作在反向放大的时候,输入阻抗等于0!求证此问题!

网友:
除了虚短和虚断,用运放的时候还要注意一般使用中都是负反馈放大,接反了不工作的

网友:
如果用在振荡电路里面就是正反馈.而不是负反馈了.

网友:
但不是所有正反馈都是振荡电路。

网友:
而振荡电路用的是正反馈原理.

楼主:
都正确,我也一句:
振荡器工作的2个条件:1. 反馈相位=0(即正反馈),2. 反馈增益>=1。
换言之,反馈增益<1,俗称正反馈(非振荡)>=1,俗称振荡器(本质必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