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掉元件下面的<TEXT>?

楼主(2009-05-12):
在画原理图时,放元件都出现个<TEXT>,怎么去掉呀

网友:
ISIS 下拉菜单 Template - Set Design Defaults,
在 Edit Design Defaults 对话框的 Hidden Objects 分项中,
将 Show hidden text 后面默认的勾取消,即可。

网友:
JQ_Lin 是高手

网友(2010-01-22):
一直都不怎么在乎那些字体,可能学得不多吧

网友(2010-05-24):
二楼正解 看看教程 不行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