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里可以购买合适的PCB板子呢?

楼主(2009-05-12):
是这样的,最近总是要做样品pcb测试,都是双面板,因此考虑用雕刻机做pcb试验用。

不知道你们的第二套方案是否可以用呢?我这边的要求是这样的:
1,走线最细7mil,间距最小8mil
2,过孔外径20mil,内径12mil。
3,板厚0.6-1.6,那些绿色的板材(我对这个不了解,如果有合适PCB的可以推荐啊)
4,原件最小是0402,管脚间距最小是0.5mm,pin中间空余10mil左右。
5,板子不超过10cm*10cm的。

请问可以用你们的方案实现么?如果ok,请问全套需要多少费用呢?
到哪里可以购买合适的PCB板子呢?华强的那些合适么?
以及是否如何印芯片的编号,如R1,U3等呢?

谢谢啊!

楼主:
to【2楼】 armok 阿莫

是阻焊剂的意思,不知道是否好加上,为的是测试后避免人手短路什么的。
丝印这个容易做么?是否需要一个高级打印机?
以及焊接芯片前,镀锡是不是可以再做好板子以后先在锡锅里面泡一下呢?

楼主:
如果这么做一个pcb样品,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
先找一个铜板镀锡,然后铺阻焊剂,再是磨出焊盘么以及做好过孔么?(弱弱得问一下,过孔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用雕刻机的话.过孔怎么做?

网友:
这个高要求还是别折腾了,送PCB加工厂打样吧。很多小工厂都可能做不到你的要求的,比如你的过孔和间距、线宽等等,小工厂加工都很容易出问题的。过孔太小加工厂钻头报废率高,人家也不愿意的。

楼主:
刚刚看了一些帖子,发现的确如此,还是乖乖的送工厂打样吧,唉。
3-4天才出来10片,认了。

网友:
【8楼】 armok 阿莫
搂主的意思可能是说送外加工需要3-4天才能打样几块板吧。

网友:
过孔可以先打孔再用化学物质镀上去,用这个东西来雕丝印层,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网友:
看出来,楼主对PCB加工过程完全不了解,建议多学习一下,很多东西就明白了。

楼主:
对的,我对如何做一个PCB加工是完全不了解。呵呵

丝印只是为了焊接的时候好比对焊接,0402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弄错方向。
因此丝印并非必须,包括阻焊剂也不是必须的。

to amork:
有这两个原因:
1,有一个人告诉我,现在机械型的雕刻机,雕刻小于10mil的线和小于10mil的间距很容易出问题,不建议我们用雕刻机。
2,在坛子里面看到说,雕刻一个比较复杂的板子就需要磨刀一次,这点比较麻烦啊,都不是做五金出身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