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时间如何计算

楼主(2009-05-12):
马老师好!列位好!
在实际程序中用延时函数并不高效,一般很少用,但是有的情况下如延时几百US还只能用延时函数。请教如果我用自己写的延时函数,如何计算延时时间!

网友:
如果是用C写的延时函数,看其反汇编代码,计算延时指令共消耗的时间.

网友:
用软件(proteus或AVRStudio)设中断仿真,计算时间差

楼主:
请问2楼,在那里看执行的时间,仿真的时间和实际运行的时间是一样吗

网友:
注意软件模拟前先将时钟设置位实际使用的系统时钟频率,那么就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