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让6N137输出电压稳定在5V?

楼主(2009-05-12):
6N137接输出电压5V,接负载电路后只有1V多点,怎么才能让它稳定在5V,请高手指教!

网友:
加放大器.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
后面接个三极管放大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没接负载时的电压能达到5V,则三极管接成射随即可,对原电路改动很小,只需切断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