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硬件从1.2到1.3升级方法

楼主(2009-05-12):
V1.3的硬件与V1.2版本的主要区别是采用了DAC来尽量修正ENC-03的温飘问题。升级后性能会更好。

升级方法如下:
1\ 焊上DAC芯片及电源滤波电容;
2\ 焊上I2C到DAC的接口的两个电阻;
3\ 把原来接到可调电阻的三个10K换到DAC的输出,如下图所示;

4\ 把绿色LED的正负反过来,并把原来下拉变成下拉,如下图所示

OK,升级软件到0.70以上版本就可以看到软件识别出来的硬件是V1.3了。

下面这个是给不是用我的板子的朋友进行升级的

说明:升级后可能是运算增加,所以7805的温度会比较热。可能电调的版本也应该要跟到升级,反正我现在用的都是BLDC V0.42  FC V0.74D的版本。
下面是我升级用到的文件:

网友:
又坐到LZ的沙发了。本沙发出租...

网友:
顶。。。看样子速度还是没有夏风快呀!。。(*^__^*) 嘻嘻……

网友:
pitolan 升级1.3
DAC是用 5574 6574 7574 的哪个?
只是采样率不同吧?

网友:
终于等到了…………

网友:
手焊了n个都不行,感光板也一一失败…………终于等到小板了,效果非常好!……今天的成果,呵呵,很满意…………^_^

楼主:
【6楼】 lionxie
感謝分享﹗你是在螞蟻的板上還是在RickyZhou的板上加的1.3? 呵呵﹐希望上點試飛照片哦﹗

网友:
不知道为啥 我焊了DAC 其他电阻也改了 软件也update 到0.74d

但硬件还是只能认到 1.0 版本

+ 装了气压计 又认硬件2.0 版本了

楼主:
【8楼】 luzhengmao

不知道這一步你有沒有作﹕

4\ 把绿色LED的正负反过来,并把原来下拉变成上拉

网友:
LED 1个也没接 ,这个不光是显示?还兼有版本控制?
等下去try 看看

网友(2009-06-11):
在V1.3中ENC03的REF是不是不用了,而相应的运放输入端是接到DACX574上?

网友(2010-11-03):
这个DAC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DAC是TI的DAC5574。pitolan告诉我了!

网友(2011-11-16):
想不到研究所竟然要研究這個~~
只好跟他拚了~~
以後都泡在這邊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