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红外硅光电池!

楼主(2009-05-13):
准备好两个红外发射LED,5mm以上最好,
然后把一个串一个560欧电阻后接到5V,
接着把另外一个红外发射LED接到万用表测电压,
最后把它对着那个做红外发光的,
你会发现一个红外硅光电池就产生了!

实验发现同一种型号的红外发射LED对着时电压最高,
我在4CM对着的电压是0.7V,当前红外LED接5mA,
比一个硅光电池的电压还高,
一个黑色5mm*4mm的硅光电池在4CM外接收是0.3V!
灯光照着的电压可以忽略,
只有5mV左右!
太阳下没试过,
估计能做硅光电池吧!!

网友:
这个早就用过了,以前用两个红外接收管并在一起做了一个遥控器检测器

楼主:
不是接收管!!是发射管!!一对发射管!!没有接收的哦!
用发射管做接收红外光转换电压!

网友:
我也试一试,但现在手头没有发射管,只有接收的,不过看看接受的行不行!

楼主:
接收的不行的!
我试过了!

网友:
手头正好有很多红外发射管,试试看

网友:
真是难以置信。

网友:
接收管照样可以,而且比发射管效率要高些。注意:市面上通常买的,多数为达林顿红外接收管,这种管子不能当光电池用,要买红外接收二极管。

楼主:
我的是两个脚的接收管,在接收到红外后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量会有二极管效应的!
是什么类型的管子我就不大清楚了!反正我的接收管是不能输出电压的!
我换了好几个型号都没有!

网友A(2009-08-11):
我用的红外对管,买的时候店老板就是按LZ的方式给我测的,进口的3MM红外对管,国产的电压变化小。
做红外触摸屏用的。

效果很好的呀。

发射是透明的,接收是黑(深色)的。

网友(2011-11-04):
新发现,有点意思

网友:
PN结的光电效应,你拿个强光电筒或者直接太阳光对着LED照,LED的引脚都能测到电压,不同颜色的LED电压不同,拿LED做简单的光线传感器就是根据这个原理

网友(2014-10-28):
哈哈,确实有这个效应。

网友:
机顶盒遥控器上的学习功能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来做的.就一个发光管实现发射+接收.....

网友:
带学习功能的遥控器就是用发射管采集其它遥控器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红外对管,买的时候店老板就是按LZ的方式给我测的,进口的3MM红外对管,国产的电压变化小。
做红外触 ...

  高大上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样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