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軸飛行器懸停的構想(精度:1CM/S)

楼主(2009-05-13):
最近在這個壇里看見了不少四軸飛行的討論,覺得難點還是在於傳感器,左右和旋轉還好,用陀螺儀還勉

強可以,時間長了還是會漂移,高度更難控制,激光測距也不是很好的方法.我有一個方法,不知行不行

,說出來大家給評論一下。
   方法:    在四軸飛行器中央裝一個超音波喇叭,分別在喇叭的6個方向(前,後,左,右,上,下)

一定距離(20CM)處安裝6個超音波接收
   工作原理:音波的速度是340m/s,假如四軸飛行器靜止不動,6個接收接收到音波的相位角是相同的,

假如飛行器以速度V向上飛行,音波傳到上方接收器時的速度是 340m/s + V, 音波傳到下方接收器時的速度

是 340m/s - V,也就是說,音波傳到上方接收器的時間要比傳到下方接收器的時間要短,這樣我們可以測量

上方接收器和下方接收器接收到音波的時間差或者波形相位角差來計算飛行器的實時速度。以相同的方法

,分別測量(前,後),(左,右),(上,下)3軸的速度,就可以得到飛行器在空間上飛行的方向與

速度。
  與陀螺儀相比,優點如下:
1. 陀螺儀是慣性測量,飛行速度是跟據時間算出來的,時間長了會出現漂移。
  此方法是實時測量,測量出來的速度是個絕對值,不會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2. 由於此方法測量的是兩個接收器的相差的時間或相位角,故此方法在飛行器懸停時測量精度是最准的

(兩個接收器的數據相同即飛行器在這個方向不動,)

  以上只是我的構想,沒有經過任何的驗證,現提出來,各位給我分析一下,此方法行不行。

网友:
声音传播的载体——空气,是运动的,应该是没有用的。

如果采用激光或者电磁波倒是可以。

激光陀螺用的就是类似的原理。

网友:
恩,声波受到空气的干扰太大!所以不太实际。
光和电磁速度太快,我们没法检测~

网友:
比较现实的是用摄像头来抑制,直升机上有成功案例了。

网友:
摄像头应该可行 但是软体部分应该相当的复杂 邦定机就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
可以找个光电鼠标上的传感器芯片,最好是SPI接口的
主要把光路搞好~保证一定高度都可以看到地面一小部分,应该要用到望远镜的原理吧,
剩下的就是读X,Y的数据了~

网友:
淘宝上有卖一种叫做“手指鼠标”的光电鼠标,看起来原理就是利用鼠标的光学传感器加上长焦距镜头实现的。
不过不知道距离能有多远,我定了一个,准备研究一下。

网友:
其实GPS是可以的 不过高精度GPS价格太贵了 2cm 的基本至少要2k美金 而且自己要2台才能用

网友:
载波相位差分的好像要10W左右吧?

网友:
【7楼】 luzhengmao

似乎高精度GPS美国有出口限制,你有钱也买不到。

网友:
就是 载波相位差分 ,载波相位差分的高精度GPS可以用于民用。

军队不用载波相位差分那个要多1个数据链路,另还有个可靠度问题。

载波相位差分后处理可以到达mm的精度,一般要5-10分钟的原始记录

我们公司一直在销售这样的产品的

网友:
DPGS精度了不起1m,離信標站越遠精度越差。公分級可以用RTK-GPS,一台NT:6X萬。體積也不小。發神經才會用這種東西在四軸。
如果四軸整合GPS費用不能壓在150RMB,那就沒有整合的價值。

先想想拿四軸幹嘛吧!!1cm的定位精度?值不值得花這樣多錢去追求這樣的精度。

网友:
超声波传感器如果装在旋翼机上,让其正对地面,如果旋翼机有倾角(这时超声波发射端不能正对地面),有可能收不回发出的信号,而且对于相同的倾角,高度越高,收不到信号的可能性越大。

网友:
亚米级GPS 1k-2k左右也有了

网友:
淘宝上定的手指鼠标到了,根本不能远距离离开物体使用。必须像一般鼠标那样贴在物体表面才能用。
看来用鼠标的光学传感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