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用C语言不能仿真吗?

楼主(2009-05-13):
有没有教程?
或者详细的步骤?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仿真C语言写的单片机源程序还是什么?

网友:
我也不知道在Proteus里面可以用C否。但是你要是进行单片机仿真的话,可以先在Keil C51里面用C语言将相应的C程序编好,并生成.HEX文件,然后将该.HEX文件拷贝到你建立的Proteus工程文件夹里面,最后在该工程里面调用这个.HEX文件进行仿真即可。这样的话就是用C了

网友:
用KEIL一样进行C语言级的仿真调试,LZ用KEIL,PTOTEUS两个关键词在坛里搜一下,或GOOGLE,BAIDU一下,就会有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