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ATMega48实现语音播报和LCD显示同步?

楼主(2009-05-13):
我要用48做一个语音播报和LCD显示同步的,怎么来实现呢?

网友:
建立一个多任务系统就可以

楼主:
我新学这个的,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语音播报和LCD显示 实现了没有...可以考虑类似歌词那样的..

楼主:
没有,我正在做,现在只连接了LCD,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语音,怎么样把他们结合起来,,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
那你语音准备用什么做呢..

网友:
估计LZ是想用M48R触发语音模块,同时驱动LCD模块. 这个很好实现的. 用一个多任务系统,按顺序处理.

网友:
楼主网上查啊 资料一大堆 。谷歌一下“RTOS”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坛子里也有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语音播报和LED点阵屏显示同步倒是做过,和同学一起的,搞了一个排队取号叫号系统就用到多任务系统感觉还行。

网友:
为什么要多任务那?

楼主:
7楼的友友,,可以把你做的那个排队取号叫号系统的资料发给我看看吗??
我的邮箱是:cxc1116@163.com

网友:
哈哈。因为只是做来玩玩完了就完了。所用元件都是常用的东西很好找的。
简述
       该系统主要由发号主机、LED显示系统、叫号器等配件构成;操作简便。
系统功能简介
1.自助取号
    按键显示排队号,通过无线发射通知服务端.
2.窗口显示屏
       当一个新的号码被呼叫时,柜台LED显示屏上的号码会滚动提示示两遍,以便顾客有时间找到分别应去的柜台窗口.每次只显示一个顾客号码,保证顾客在柜台窗口前单独一人 .
3.语音呼叫器
      它主要配合显示屏同步播音,呼叫客户前往应去的柜台.
主要元件清单
1.微控制器:ATmega32
2.LED点阵屏:MB15026,74HC138,APM4953,74HC245,8*8红绿双色小点阵
3.液晶显示:RT12864
4.语音模块:ISD4002
5.无线收发模块:NRF24L01
-----------------------------------------------------------------------------------------------------------------
小小东西献丑了!!

网友(2014-11-04):
请问楼主:叫的号是变的,怎么能读出变的号,不清楚,能给说一下吗?不会是把数字发音一个个存进去,读时再一个个凑出来吧?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代码吗?正在学习中谢谢!tazzf_68@163.com

网友:
原来用过 SYN6288 语音合成芯片,从串口送文字,就能合成语音,还有内置功放,直接接喇叭。就是贵点,好像30多。另外语音比较生硬,不好听。

网友:
ISD4002 好像是录放音的,没用过。如果播放的语音是固定的,比如就是数字,也可以自己录音合成。SYN6288 是可以直接读句子的,不过合成的句子听起来有点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