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x20106a引脚7的输出

楼主(2009-05-13):
是这样的,发射接收电路已经搭好,发射端持续发射超声波时,问题是前方的物体运动时引脚7才会出现低电平跳变,并且低电平跳变显得很杂乱,当前面的物体静止时,引脚7依然是高电平,查过资料,说是当接收到超声波时引脚7就会是低电平,那么,这样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7脚输出不稳定一般都是中心频率没调准。调下50K的那个可调电阻应该能解决。调整的时候可以用示波器看着6脚的波形来调。

楼主:
好的,我再调一下

网友A:
注意电源的干净。我以前就是因为电源的104滤波电容位置不对,被其他数字信号所干扰

网友:
4.7欧的电阻改成1K的试下

网友(2009-08-19):
跟lz情况一样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2011-08-06):
我现在做超声波测距试验,感觉3楼说的很对,一定要注意cx20106a芯片的电源去耦。

网友(2012-07-24):
电源的104滤波电容加了,还是不怎么稳定。

网友(2012-11-28):
4楼说的 电源干扰的问题很重要

网友(2013-03-30):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源的干净。我以前就是因为电源的104滤波电容位置不对,被其他数字信号所干扰 ...

那该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