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扩展双串口

楼主(2009-05-13):
请教大家:我是在做单片机控制手机发短信,需要计算机实时检测单片机的数据,但同时单片机还得和手机模块进行串行通信,所以需要两个串口,请问用51单片机怎么才能扩展双串口啊?

网友:
如果速率不高可以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软件模拟,宏晶的网站以前有代码的,你可以参考下:www.mcu-memory.com

网友:
软件模拟串口

网友(2009-07-22):
我是另加了一块2051,2051缓存一个串口的数据.

网友:
有IIC/SPI转串口的,也有并行总线的.去ZLG上找

网友:
我用CD4053转接了一下,分时复用。
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CD4053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