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运放工作在放大倍数小于1的问题

楼主(2009-05-13):
补充:图中3脚接地

当倍数为1(所有模拟开关都断开),被测交流电压的频率升高到3k,运放输出幅度就开始大下降了,
模拟开关切换到其余档位,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是不是R102的值太大了

网友:
能不能先用电阻分个压,然后再用多级运放放大.

楼主:
板子已经做好了,暂时不考虑改方案

网友:
放大器2、3之间接个电容,这种用法较传统的接地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电路图根本就是错的

网友:
在校菜鸟个人意见:
运放输入电容Ci有几PF,与R101组成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FC=1/2PiRC
所以高频增益会下降
R101阻值越大有利于限流和提高输入阻抗,但同时电阻躁声也越大,同时高频特性变坏!

楼主:
【5楼】 gerbee
补充:图中3脚接地,补充上之后电路是对的

【6楼】 ZY_Hong
就是倍数为1这档,被测交流电压的频率升高到3k,运放输出幅度就开始大下降了,
模拟开关切换到其余档位,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频率3k应该不是输入电容的影响

网友:
运放里面一般不用1M以上的电阻,否则高频特性会非常差的.
一般学校老师在讲运放的课程时,都不会建议使用1M及以上电阻的.

网友:
运放输入端有电容,PCB还有分布电容,又是高信源阻抗,导致高频响应锐减

网友:
同意黄牛,反馈电阻越大,容易引入干扰。

楼主:
但是我这个电路要测量2000v的电压,必须衰减这么多倍才能测量
而且电路的输入阻抗有要求,输入必须用10M电阻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更应该先用电阻分压了.

网友:
3通过5兆电阻接地    运放的基本应用就错了
另外你的副输入端的rc网络构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    自己算算频率

楼主:
【14楼】 gerbee  :
你所说的"5兆电阻"在哪里,这个运放电路构成一个反相放大(衰减器),放大(衰减)倍数有以下几档
1/11
1/101
1/1001
1/10001

实际测试了就是放大倍数1这一档频响只有2k左右,其他档频响到20kHz都没有问题

楼主:
10p电容拆掉问题也一样

网友(2009-08-25):
问题如此:
1. 这个电路对频响而言,10M反馈时增益为2,带宽为12M,其余任何开关闭合时增益差不多都是1,带宽为25M
2. 10pF电容无必要,其作用与增益有关,增益高/电阻大时可能作用很明显,加上输入电容15pF,增益为2时大约几百Hz。
3. 用AD8610浪费了,也不太合适,换一个输入电容小的运放,或者改方案。
4. 电阻改小应该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不过开关导通电阻就难说了。
5.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不能这样做,这是书上的例子,不能用,写书的统统不考虑Ron

网友(2012-06-24):
模拟开关结电容降低你的高频增益. 举个列子:如果你4个模拟开关都断开时候,设总电容为10pF 那么你的等效反馈电阻=1/(2*pi*3k*10p)=5.3MΩ,此电阻并联10M=10*5.3i/(10+5.3i)=4.67MΩ,即约为输入信号的一半样子.而当你1M电阻位置接通的时候,此时结电容电阻约为1*5.3i/(1+5.3i)=0.966MΩ 基本无大影响.如果远小于1M欧则结电容影响更小,所以你在其它档位无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