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在这里说声抱歉 知道论坛的朋友不喜欢proteus 但是有个小问题需要解决 请帮忙

楼主(2009-05-13):
在网上下载了一个 仿真软件和下载程序TEM.HEX  直接把HEX文件放进去单片机 提示下面的错误 请大家告诉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
没有找到ASM文件,楼主你双机单片机重新指定一下单片机ASM文件的路径就好了

网友:
用ASM仿真啊?还真强
指定错误文件了吧
应该是HEX文件。

楼主:
to 2楼 我只有hex文件 没有asm文件
是直接从网上下载的 只有电路图和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