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自己编写的PLC梯形图(有使用说明)

楼主(2009-05-13):
一款自己编写的PLC梯形图:仿三菱的,但是语句遵守OPEN_PLC国际标准,也可以任意定义,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梯形图转IL语句,现在上传,请网友指正.readme1.txt拷贝到安装目录下可联机查阅

网友:
期待能有基本实现方法的说明文档,那网友们就有福了

楼主:
TCPLC梯形图的屏幕截图

楼主:
添加了梯形图注释功能,注释文字可以修改,删除,移动,可以任意位置放置.

已经安装过的朋友可以直接下载下面文件到执行目录.

网友:
期待更多惊喜.

同时对楼主的共享表示感谢.

网友:
是公开源代码的吗?
是用java做的吗?

网友:
能说说转换的原理吗?

网友:
可否讲下思路。不然的话都是找人免费测试的

网友:
知道你厉害,别在这里残忍了,不开源好美意思的

网友:
都在看没露点的h片吗?

楼主:
梯形图转换的"AND"处理流程

楼主:
梯形图转换的"OR"处理流程

楼主:
有愿意合作设计PLC硬件的朋友嘛?请回个消息
我想搞一款实用的PLC出来,性能不要求很高,但一定要求可靠性...
技术要求:8入6出,RS232,8X2LCD,面板5~8个按键,电源24V或220V,输入端子信号电压为24V或220V,继电器输出220V5A.

网友:
I can offer you plc hardware,use avr mega324p

see the link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6538&bbs_page_no=1&bbs_id=3041

楼主:
您的好像是哪个公司的产品,您提供给我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
而且我需要能接字符液晶的,需要按国内能找到的机壳重新设计PCB,您可以做吗?

网友:
i had opened the hardware designed,my company is plc compiler design for customer,so if you need the hardware i can offer to you,if you needed the 字符液晶 ,choice the mega329 That fine.

网友:
My plc hardware had the EMI TEst OK for taiwan CNS and CE

楼主:
可以使用STC的1K内存的MCU吗

网友:
To : guokai

what you mean 1K RAM size or ROM size ?

楼主:
实际上需要4~8KRAM,64KFlash但是51片子没有怎么大的,外挂RAM成本增加,在小PLC的PCB板上空间也没有,只好将就用1K的RAM了。

网友:
To : guokai
I use for min. ram is 512 byte,(D0-D31,X0-X31,Y0-Y31,M0-M31,M8000-M8015,V0-V31(D8000-D8031),T0-T15,C0-C15).
if not inculed the commucation protocl mega16 is fine,for the rom code use for store command is 1024 steps.

网友:
To : 0123456789
能说说转换的原理吗
=======================================
I had talk about the algorithm is GraphSearch,if you are computer programing you should know.
for the drawing just use any language can do it,i use delphi both windows,linux,or small system.for the avr i use e-lab,for microchip i use micropascal for pic24. windows(delphi) or dos(TP7) i use delphi.

楼主:
IL语句转梯形图的流程图。程序完善后上传...

楼主:
IL语句转梯形图部分完成。IL语句与梯形图互相转换程序上传。
已经安装过的朋友可以直接下载下面文件到执行目录.

楼主:
我觉得完整的PLC上位机程序应该是全功能的至少应该有下面几个部分:
1,梯形图与IL语句的互译;
2,SFC步进梯形图转IL语句,转化为标准梯形图;
3,程序上、下载功能;
4,PLC运行的监控功能;
5,与多台PLC的通讯功能;
6,简单的组态功能。
个人做上面的工作是否有意义?目前我已经用VB完成了1的逻辑转换,2的工作进行了一大部分了,近日可以上传,其他工作...

网友:
期待你的大作!

楼主:
我现在开始编写程序下载部分,哪位懂硬件的朋友能按我的要求提供一款线路板?

网友:
在慢慢学习中

楼主(2009-06-13):
2,SFC步进梯形图转IL语句,转化为标准梯形图;

网友(2010-05-17):
请问guokai:
你编的软件事在什么环境下编写的   是不是VB???

楼主(2010-06-20):
回复 网友A:

vb6.0

网友:
很强大!-------------------------现在如何了?

网友(2011-08-11):
楼主有联系方式么?咱合作怎么样?

网友(2011-11-16):
怎么验证这个软件逻辑严谨、编译功能全面呢?

网友:
如果无法验证其编译方法的正确性,它就不能成为一个产品。

网友(2011-12-28):
27了才接触这行不知道来得及不呢

网友(2013-01-15):
貌似很强大,楼主强人也!

网友(2013-04-02):
没开源 没意思

网友:
强人,要是开源学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
估计淘宝上很多板式plc都源自这里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