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拿到了一个磁浮,别人送的。

楼主(2009-05-13):
我又拿到了一个磁浮,别人送的。

阿莫拍了很多美女,能比上这个吗?
大家猜裁,这个明星是谁?

楼主:
试了一下,居然也不太容易挂上去。

拆开后的照片后补。

网友:
有点像我女友:)

楼主:
不准胡说。

网友:
怎么像直接吸住的?

楼主:
是的,桌上东西一大堆,25块钱的摄象机,那玩意儿有不太灵,就先吸着拍拉倒。

楼主:
“女友”2字分开写,还是对的。猜吧。

网友:
我胡说一下:
楼主女儿?孙女?外孙女?

网友:
不会是女儿吧.....

网友:
女儿的朋友?

网友:
朋友的女友??、
呵呵

网友:
反正我晓得是个女的...

网友:
看看楼主图中那两个球,把室内情况都曝光了。

楼主:
楼上可是“转家”(转到别人家),声明:我家没多少钱,只有命,书,器件,电脑4台,不过都是23百块一台的。

解密,美女是我女儿,也是朋友。【6楼】阿莫猜的对。还有【8楼】【9楼】。不过不发奖。

网友:
你女儿真漂亮,结婚了没,有没有对象^^

楼主:
你女儿真漂亮。
废话,看他老爸,老妈就知道啦!

结婚了没,有没有对象
笨蛋一个,我有皇帝啦。

网友:
这老头真怪,哈哈!

网友:
皇帝是孙子吧,哈哈,真是一位老前辈了,竟然对技术还是这样执着,令我辈钦佩.

楼主:
【19楼】 zzy9903 9903
皇帝是孙子吧
------------------------
错,请对照上下文,再推理。

网友:
外孙女嘛

网友:
哈哈,有意思!
皇帝会是什么?

网友:
呵呵,好特别的老头。

楼主:
【24楼】 hehanlou 何汉楼
这老头。。。。:)
-----------------------------------------
请原谅,我看不懂后面的符号::)请指点。

网友:
今天有空,把老头的磁浮的分解照片上传:

上端电磁铁 (原文件名:IMG_0993.jpg)

电磁铁引线 (原文件名:IMG_0994.jpg)

霍尔元件 (原文件名:IMG_1036.jpg)

电路板正面 (原文件名:IMG_0995.jpg)

电路板反面 (原文件名:IMG_0996.jpg)

悬浮相框内部磁铁 (原文件名:IMG_0998.jpg)

网友:
皇帝是外甥,我们这里有句话就是:外甥皇帝,娘舅狗屁

网友:
我一直以为这是个假贷,因为看楼主位的图片,根本看不出它是悬浮的。
【28楼】 ywl0409 老黄牛
能拍个悬浮时的图片吗?

楼主:
东西前天已经回到我这里了。但老黄牛试过。

楼主:
是能浮起来的。不过,比较难放上去就是了。有空再分析。

左边我在做的实验架子。

网友:
【32楼】 elder60 60岁老头

这个东西看起来不轻呀?有多重呢?
觉得这个挺实用,这个电磁铁应该是有铁芯的。

网友:
【32楼】 elder60 60岁老头

是能浮起来的。不过,比较难放上去就是了。

--------------------------------------
难放上去,是不是要么就被吸住了,要么就掉下来啦?
我最近加铁芯,碰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很难放,偶尔成功一次!

楼主:
正因为有这种情况,而且说不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有个“简易高斯计”。

网友:
加了铁心后,磁场分布会复杂些.控制部分要重新设计的.

网友:
加铁心后铁心和永磁体会互相吸引,用H桥驱动会好些。

网友:
用H桥驱动,效果未必会很好.
就比如前面有个贴子讨论的,"一个简单的试验 <(同极相吸??)>"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60633&bbs_page_no=1&bbs_id=3049

这两个是有一定的相同程度的.

关键就是铁芯被永磁体磁化的具体位置.

楼主:
三股力量的战斗:重力,磁化力和电磁力。
正常时,重力 =磁化力+电磁力(+)。
电磁力也是倒平方力。距离近时,磁化力>电磁力(-) + 重力,玩完。

当要上拉起较重物体时,不用+ -电磁力,恐怕不行。

楼主(2009-06-21):
磨掉型号的IC是TL494。终于让它现原形了。
此电路用TL494的构思不错,可以不用散热器了。但保护电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