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LM2596的电感弄惨了(分享一下惨痛经历)

楼主(2009-05-13):
公司产品是GPRS车载终端,电源芯片选用LM2596-ADJ,按照资料推荐电感为33uH
上次生产了一批20台GPRS终端,上电后发现工作一段时间后GPRS模块就会关机或者复位
最初弄了4,5天没有任何进展,隔了个把礼拜后,今天准备继续查找问题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电源电压为12V可以正常工作,一旦电源电压升到24V就会出现不正常的现象
用示波器观察在24V情况下模块电源电压(4.1V)纹波很大,2脚的振荡波形也不是很好

怀疑电感有问题,然后拆下用电桥测量居然是20uH,晕,误差居然这么大
然后对照LM2596的datasheet计算了一下

在24V时 E.T = 24;在12V时 E.T = 18   在电感为20uH左右是按照最大负载电流3A计算,E.T不能够超过20
现在终于明白了当电源电压为24V时工作就不正常了

以前一直按照资料去选用电感,没有考虑过感值大小影响有多大,这批电感因为是样机临时从华龙购买,误差太大
也没有仔细阅读datasheet,哎,这下被整惨了
十几台机子调了一两个礼拜,毫无头绪

另外对应这个图,我的理解是实际电感比计算后查图得到的电感大可以正常,小了就不行,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但太大了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我一般用100u

楼主:
LM2576我用的是100uH

网友:
LZ公司的IQC没有做好.

网友:
adj输出4.1V时用47uh的

网友:
电感电容都是越大越好,前提是电感要用电源滤波专用的电感,有些磁环电感L值很大但电流太大就会磁饱和

网友:
电感小了自然是不能用的,会饱合,但大了也不行,电感量越大内阻越高,大到一定程度时稳压电路失效.
想想看一个交流通过一个电感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还想不明白我再提示一下,假想电感量无限大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用100的功率电感就OK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先前对电感的选用觉得参照资料就可以了
实际用了也没有问题
只是采购了一批误差偏大的电感,而且是负误差( -50% 左右)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现在公司有100uH的电感(2576用时买的),楼上兄弟说可以
我明天去公司做个实验看看,如果可以就直接用了

网友:
确定电感L参数
根据LM2596有关参数: =1.15V, =0.5V;而稳压器最大输入电压等于电容滤波最大输出 =25.3,则临界连续状态下的伏秒积
= =
= =40.57(V.uS)
根据V.uS曲线与输出电流关系,应取L38编号电感,查表可知对应的电感量为68uH。

网友:
看来2596的电感选择是大有学问,我做过几次。最后用了个超大体积的才好!

网友:
我也是用33uh的电感,是TDK的slf12565-33uh,工作在3A左右也没有问题。

楼主:
误差不是很大吧,我们公司的那个33uH居然只有20uH
估计是手工作坊自制的
呵呵~~

网友:
自制也很容易啊,电感量大些好。当初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最不好的情况。

网友:
这是你调试/故障检查流程有问题。
产品调试应先检查硬件,包括电源。硬件正常后才搞别的。
故障检查也是先从电源查起

楼主:
是哦,的确是设计时考虑的不够全面,这次算是吸取了一次教训
这边调试单板,测试人员这是测试了一下电压值,并没有带负载
而且在电源12V的情况下,及时加负载也能够正常

网友(2009-11-27):
这种找电子市场做电感的,用磁环绕绕就可以了,会很准的。

网友:
如果不考虑输出电流和电源的的体积,感量当然是越大越好。
问题是同样的磁芯,饱和电流和感量是成反比的,如果感量过大,需要更换更大的磁芯,增加体积和成本。

网友(2011-04-01):
电感大了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发热严重。说的发热严重是指芯片

网友:
电感,电容,选择非常有讲究的

网友:
2576一直选用的是100uh的,但从没想到学问这么大!受教了

网友:
mark 电感  lm 2596 lm2576

网友:
"也没有仔细阅读datasheet"

mistake #1.

网友(2011-07-05):
回复 网友A:

如果负载是纯感性负载呢?

网友(2012-02-15):
这个必须要mark

网友(2012-06-14):
LM2596调试 电感

网友:
一直都用100uh

网友:
我用LM2676-3.3V也遇到这个问题,手头没有测量电感的设备,郁闷着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正好用到,mark一下

网友:
搞不懂 你为什么用ADJ

我是 5V

100UH的工字电感0.32元一个

网友:
呵呵,刚拿出一个板子一看,还真是33UH,看来我们的设计人员是照着资料来的,

网友B:
2596-3.3  用的也是33uh 的,电感变大芯片发热量是会增加的,

网友:
主要都是基于成本和性能的平衡。不是说越大越好之类的。

网友:
100uH......用了多年

网友:
用过470uH,内阻小于10欧。

网友:
靠,电感的误差达30%  ??

网友(2012-12-19):
我一班用10UF的。。。

网友:
DC/DC的我大部分都用10UH的。

网友:
通常我都很讲究的,电容电感值。看来细心也是有好处的,就是嫌慢。。。。

网友:
发现 目前LM2576用的远比 LM2596多。

网友:
以后看datasheet得注意了,电感参数

网友:
学习了  经历是财富啊

网友:
降压电路一般电感取大一点好处多。但要注意不能饱和

网友:
我一般选100--300UH,遇到过质量太差的,标称值符合要求,但工作不对的

网友:
稍微大个档次就好了

网友:
我们12V转5V不是2596,台湾的替代品,但电感一直是33uH的,没有出现问题过

网友(2013-06-03):
很有帮助啊

网友:
我照PDF,研究了一下,感觉LM2596,ADJ,输出输入24V,输出9V时(电流要求不大500MA就可以),但要稳定些,所以用68UH的,试拉下较还行,后来换100UH的感觉区别不大,不过在输入电压变化大时还是用100UH的稳定些,大的输入电压变化24-12V之间,100UH有0.5V的变化,68UH的变化0.7V。

网友:
功率电感,误差20%是正常的,村田的电感选型手册,里边都是20%。但是你这个40%的误差实在是太大了。想一致性好一定得选品牌电感。至于电感值大小,从文档上可以看出,电感值大,纹波小,但响应速度降低。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也没有仔细阅读datasheet,哎,这下被整惨了

that's hardly an issue caused by the inductor us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96-3.3  用的也是33uh 的,电感变大芯片发热量是会增加的,

为什么发热增加?能否说说原理?

网友:
原来选择电感还有这样的问题,mark,study

网友:
100uh  TDK蓝色的。

网友:
还是自己计算吧,至少了解下电感的作用再说啊

网友:
有的问题是想都想不到的啊

网友:
以前用都是直接按文档资料上的,真的没注意过这些问题啊。

网友(2013-08-28):
学习了,我看淘宝上很多产品都是330uh的

网友:
"GPRS模块就会关机或者复位",

我们也做车载终端,车载GPS设备,你使用5年。很可能就是5*365天不断电,最主要是要保证GPRS能够连接到服务器,正常传输数据,不"死机"。GPRS一般抗纹波能力还是很强的,一般复位都是电压过高或者低于供电要求造成的。供电范围也有将近1V的宽带,不像GPS。我表示怀疑,电感问题可能不是主要问题,希望楼主可以解决,坐等消息。

网友(2015-02-04):
LM2596-ADJ原来电感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
我还见过2个33uH的电感变成3uH的那,外观也都是好的

网友:
3.3v输出3A时,12V输入,使用33uH,效果不错,效率也挺高的....80%以上吧

网友:
我用2482时也改大了电感才正常。

网友(2015-03-23):
我用的100uH电感,电感前的波形是正弦波,约2us周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将输入的12V电压拉低到4V.

网友(2015-04-28):
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器件的质量比手册中的数值更重要

网友:
一直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多谢分享经验了

网友(2015-06-18):
LM2596 和2576都是100uH 12*12mm的大功率电感

网友:
我用的是12v输入   5v输出   68uh  3a负载

网友:
电感是用带屏蔽的还是不带屏蔽的?

网友:
我也用过LM2596,但从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多谢楼主和大家的经验

网友(2018-03-23):
电感太大了  VIN用小电压就不行了 比如150uH  VIN 起码28V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选最合适的

网友(2018-05-18):
谢谢分享,看来我做电源电路也得小心点了。

网友:
用功率电感,参数按着芯片手册的,没出过啥问题啊

网友(2020-01-04):
谢谢分享,我24V转5V打算用规格书上的68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