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C552的T2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的用法?

楼主(2009-05-13):
请教:80C552的T2定时器中捕获功能中的CTH0、CTL0这些寄存器存放的是捕获外部脉冲信号的计数值?还是类似T0的计数器一样计的是clock值?谢谢

网友:
是内部还是外部看你设置了,反正捕获功能就是你触发捕获引脚的那瞬间定时寄存器的值被复制到捕获寄存器中,定时或者计数功能不受影响。

网友(2013-04-01):
同求呀,谢谢,可以给个例程吗?刚学的